[求助] 下图是ESD吗还是电源钳位

楼主(2020-03-22):
大佬们请教下图中的电路是电源的ESD电路吗,还是电源的钳位电路,比如将VCC限制在多少V之下?(加粗的是耗尽管)

网友A:
diode方向画的对吗?

楼主:
二极管是这样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方向画的对吗?

要是钳位的话是如何将过高的VCC拉低呢,要是VCC上有过量的正电荷可以通过右侧NMOS管到地放电。但是电源VCC本身就高的话,感觉二极管钳位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方向画的对吗?

应该是这样连接的,因为电路中有很多其他的二极管按同样连接的方式来并联稳压,但是不知道在电源到地支路上这样怎么钳位

楼主:
能请教一下如何钳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钳位的话是如何将过高的VCC拉低呢,要是VCC上有过量的正电荷可以通过右侧NMOS管到地放电。但是电源VC ...

就是你说的这样,你不要把电源VCC理解为一个具有无穷大输出能力的理想电压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钳位的话是如何将过高的VCC拉低呢,要是VCC上有过量的正电荷可以通过右侧NMOS管到地放电。但是电源VC ...

ESD与电源或地并联,这明显钳位,稳压二极管与常规二极管接法相反,所以这接法没毛病,但这接法不是防止电源波动,而是防止电路MOS管的Vds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说的这样,你不要把电源VCC理解为一个具有无穷大输出能力的理想电压源。
...

我大致了解了,谢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D与电源或地并联,这明显钳位,稳压二极管与常规二极管接法相反,所以这接法没毛病,但这接法不是防止 ...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大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致了解了,谢谢大佬的解答

你可以进一步思考下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案,当前方案每一个器件尺寸如何选择,版图布局有什么讲究。不要只停留在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