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nta Carlo数据导出问题

楼主(2020-03-22):
请教一下在Cadence中Menta Carlo仿真画不出来图是怎么一回事呢,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A:
如果mcdata文件里面的数据是完整的话,可以通过菜单再次选择Result,然后就应该PLOT出来直方图了。
如果蒙地卡罗仿真顺利结束,而且所有次的仿真数据都有保存的话,可以用Calculator函数导出要计算的数据到CSV表格,然后直接用MATLAB脚本处理,画出图来。在Cadence的JAVA程序频繁崩溃的Cadence版本,我一直是这么处理蒙地卡罗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cdata文件里面的数据是完整的话,可以通过菜单再次选择Result,然后就应该PLOT出来直方图了。
如果蒙 ...

不好意思,谢谢你啦,我按你的可以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