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逻辑问题

楼主(2020-03-22):
想问一下,一般来说,SAR逻辑是通过Verilog代码综合还是自己手动搭建电路实现的呢?

网友A:
都可以,不会写verilog的就手动搭,手动搭可以做更多的优化。写代码的话如果没有其它数字模块单独一个sar逻辑跑综合和自动布局布线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不会写verilog的就手动搭,手动搭可以做更多的优化。写代码的话如果没有其它数字模块单独一个sar逻 ...

好的,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