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干货】STA静态时序分析详细解析 - 连更

楼主(2020-03-22):
STA-0. 静态时序分析概述

您好,我在芯片后端领域工作有十年时间,负责过多颗SoC芯片顶层的STA的工作。从这一篇文章开始,我会尝试着系统性地去介绍STA,力争让这个领域的新人能有一份“读这一本就够了”的原理性材料,也希望让更多有经验的人了解STA的底层的逻辑。

静态时序分析(Static Timing Analysis, 以下统一简称STA)是验证数字集成电路时序是否合格的一种方法,其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数字计算,需要依靠工具进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其中的原理。在综合工具(DC / Genus 等),布局布线工具(ICC2 / Innovus 等),时序分析工具(PrimeTime / Tempus 等)中都嵌入了不同的STA引擎,这些引擎往往在时间和精度方面有一些折衷,但是目的就是以尽量小的误差去模拟物理器件和绕线的SPICE模型,从而更接近芯片生产出来后真实的性能。

为了更好地理解STA,有必要提一下时序仿真,它是另外一种验证数字集成电路时序是否合格的方法。下面用一张表来对比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第一点是激励波形,STA是不需要的激励波形的,但是需要SDC(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时序约束),后续的文章会具体介绍SDC的内容, 而时序仿真时严重依赖激励波形的;第二点是完整度,STA能够对数字电路中所有的时序路径进行全面的检查,而时序仿真在覆盖率上有一定限制;第三点是效率,STA的比较简单,速度更快,而生成仿真需要的激励,建立仿真环境可能费时费力;第四点是鲁棒性,STA能够考虑到电路中串扰噪声以及OCV(On Chip Violation, 片上偏差)的影响,提高芯片制成后的良率,而时序仿真做不到这一点。

特性
STA
时序仿真
激励波形
不需要输入激励波形,但需要SDC
与激励波形有关
完整度
能够对电路中所有的时序路径进行全面检查
覆盖率有一定限制
效率
简单,速度快
仿真费时,产生激励费力
鲁棒性
能够考虑到串扰噪声以及OCV的影响
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既然,STA在数字集成电路中如此不可或缺,那具体是由哪些人负责,又是做什么具体地工作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公司各有不同,但是负责STA的人一般都会同时负责综合,生成SDC,标准单元工艺库的选择,时序签核(Timing Signoff)及相关标准的制定等等。他们需要对设计有一定了解,更加需要对工艺的时序特性有全面地掌握,在系统性能指标的定义时需要提供参考意见。作为芯片时序性能检查的最后的把关人,需要一定经验的积累,同时也需要敏锐发现并解决潜在新问题的能力。(有没有感觉像是招聘JD:)

当然,STA也有它的局限性,需要通过仿真进行交叉验证,作为重要补充。下面简单列举几个方面:

(1) STA针对的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相关的路径无法通过STA验证

(2) 数字电路中产生的不定态在STA不会验证,这个需要通过仿真进行仔细检查确认

(3) 电路中不同状态机之间的同步需求不能通过STA来验证

(4)对时钟生成电路的验证无法通过STA完成

(5) 时序约束中会有例外情况,需要人工处理

待续。。。。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RTL2GDS了解更多干货内容: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希望能对先进制成(12nm以下)的sta sign-off 标准和注意事项做些讲解

楼主:
STA-1 从一个反向器开始说时序

前一篇讲到STA其实嵌入在综合布局布线(简称PnR)时序签核(简称Signoff)等整个物理实现的过程中,对于STA的理解是每一个IC工程师,特别是后端工程师的必备素质。

看到文章的标题,我猜您也许会觉得反相器很简单,但其实反相器是所有数字设计的基本单元。下面就来考考您能回答到第几层问题。(注:有些是在应届毕业生面试中经常被问到的)

第一层:您能画出反相器的symbol吗?
肯定没问题,否则请出门左转,一定是走错场子了...

第二层:您能画出反相器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吗?
应该没问题,否则同上...

第三层:您能画出反相器的版图吗?

下图是量产工艺库里面一个最小反相器真实的版图:

第四层:您能画出反相器的工艺横截面图吗?

横截面示意图如下,应届生面试时特别容易考这个问题,而且会扩展出让你画闩锁效应等效电路图等进一步问题,需要仔细了解。下图显示的是:在P型衬底中有一块N阱,PMOS管长在N阱中,NMOS管长在P衬底中,红色为poly层,绿色为VIA0或者M1层绕线。

第五层:您知道反相器的延迟时间在STA中是如何得到的吗?

这些延迟时间(简称delay)都是通过库里面的查找表得到的,这些查找表是通过对标准单元进行建模,然后利用模型进行扫描仿真得到一个查找表,方便STA时使用。对于标准单元延迟时间的建模模型,需要特别了解的有两类,一类是基于电压源的NLDM(Non-Linear Delay Model),另一类是基于电流源的CCS模型(Composite Current Source)。

NLDM模型

NLDM模型的驱动端和接收端的模型如下:

通过改变输入信号转化时间(Input Transition)和输出负载(Output Load),仿真得到标准单元(简称stdcell)delay值的查找表,存在标准单元库(.lib)中,如下图所示,查找表中一般有index1(Input Transition或者slew)和index2 (Output Load)两个维度,其中:index1是纵坐标,index2是横坐标。那如果Input Transition的值,或者Output Load的值不在查找表中,工具会通过插值运算来计算出delay值。

NLDM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接收端负责为纯电容性负载,但是随着集成电路尺寸的缩小,绕线电阻变得不容忽视,这种模型的误差也会变大。另外一点是因为在深亚微米工艺,绕线串扰引起的噪声影响越来越大,需要新的模型来更精确地来模拟噪声。CCS模型就是因此而引入的。

CCS模型

CCS模型的驱动端和接收端的模型如下,与NLDM不同的是,在驱动端采用电流源代替了电压源,在接收端采用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模拟近端的负载电容(C1),它的充放电速度快,另一个模拟的是远端的电容(C2),它的充放电速度慢,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上升和下降波形的精确度。

CCS模型在.lib中是以离散波形的形式存在的,如下图所示 :

从精度上来说,NLDM模型跟SPICE模型的误差在正负5%左右,而CCS模型跟SPICE模型的误差能达到正负2%。

第六层:您知道反相器的延时的计算公式吗

一般反相器可以等效为下面的开关电阻电容模型,当输入为低电平时,NMOS管断开,PMOS管等效为一个电阻Rp,而当输入为高电平时,PMOS断开,NMOS等效为一个电阻Rn。

为了简化运算,我们暂时假设输入信号高低转换的时间为零,即为一个阶跃响应(实际上不可能,所以才需要考虑Input Transition),那么对于输出Vout来说,它从低到高的传输延时tpLH其实是电源VDD经过Rp对输出电容CL的充电时间。类似地,从高到低的传输延时tpHL其实是电容CL经过Rn对地的放电时间。公式如下:(如果对公式中0.69这个值不解,可以在公众号发消息给我)

那么问题又来了,怎样才能尽量保证下降和上升延迟一样呢?这一点对于时钟树上的clock inverter 和clock buffer尤为重要。通过上面的公式可以知道,方法就是让Rp和Rn尽量一致,由于PMOS管是利用空穴传输电流,而NMOS是利用电子传输电流,它们的迁移率是不同的,为了让Rp = Rn, 一般需要PMOS管的宽长比(Wp/Lp)是NMOS管(Wn/Ln)的2-3倍。

第七层:您知道反相器的SPICE模型吗?

从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衡量stdcell delay模型的好坏,其中一个指标是与SPICE模型的误差,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标准单元库中最小尺寸反相器的SPICE模型:

它仅仅由一个NMOS管(nch_mac)和一个PMOS管(pch_mac)组成,它们的沟道长度都为30nm,宽度分别为400nm和520nm,容易看出,这个反相器在上升下降延迟上可能会有一定差别。那具体nch_mac和pch_mac的模型就更复杂了,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需要特别关注,但是作为数字电路设计,不必深究,不过需要知道MOS管大致工作的几个区域,比如线性区(resistive,功能等效为电阻),饱和区(saturated),以及截止区(off)。下图中的反相器输入输出传输特性曲线上标出了不同输入电压下NMOS和PMOS的工作状态,有兴趣可以深究,在这里就不继续挖了。

总结一下,一个简单的反相器能体现出数字前端和后端设计种很多方面的知识,远远不止上面七个问题而已。这篇文章想重点介绍的是,STA所用到的标准单元库中stdcell delay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以及两种stdcell delay模型NLDMCCS)相关概念。

还想系统地了解RTL2GDS方面更多内容,请关注 RTL2GDS 微信公众号:

楼主:
上一篇《STA-1. 从一个反相器开始说时序》中解释了STA中Cell Delay是从标准单元库中得来,那么绕线延时(Net Delay)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Net Delay在整个路径延时(Path Delay)的占比又是什么情况呢?针对关键路径,工具会如何降低Net Delay呢?下面我们就来逐步阐述。

Net Delay占比多高?

明显地,Path Delay = Cell Delay + Net Delay

你可能好奇Net Delay所占的比重如何?这个跟工艺和设计是相关的,但是总体上的趋势是,随着工艺尺寸缩小,Net Delay占比越来越高。下面是Net Delay占比的分布图,统计对象是基于12nm工艺的一个SoC设计中的100万条路径。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的Path中的Net Delay占比超过20%。

Net Delay 计算公式

为了计算Net Delay,我们需要先提取出电容和电阻,如果已经有真实的绕线(route)或者预估的绕线(global route),那么只需要根据route在不同层(layer)的分布就可以提取出相对准确的寄生参数值,下图是在log中显示每一层的layer的单位电阻和电容值的实例,这些值的源头是Foundary提供TLUPlus/ITF文件(本文以ICC为例,其他EDA工具会有较大差异,具体在PnR教程中会讲解):

但是问题来了,在综合(Synthesis)阶段,如果没有绕线的长度信息,也没有stdcell的位置信息,是怎么得到电阻电容值的呢?这就是Wire Load Model在起作用了。

Wire Load Model

下图是标准单元库.lib中定义的一种Wire Load Model,名字是“ZeroWireload”,它是根据net的扇出(fanout)来预估长度(length),然后再根据所定义的单位长度的电阻(0.00001),以及单位长度电容(1)来计算net的寄生RC参数。不过图中的例子比较理想化,都是设成了0,完全不考虑net delay。在实际项目中,必要时,可以自己定义Wire Load Model,尽量在综合阶段将Net Delay的影响考虑进去。更细节的关于Wire Load Model的使用可以在公众号(RTL2GDS)中回复“WLM”了解更多内容。

Elmore Delay 模型

既然已经有了寄生的RC信息,那怎么计算Net Delay呢?

对于单输入单输出的net,假设不考虑net之间的耦合电容(即不考虑噪声的影响),并且也不存在电阻性的反馈回路的情况,可以用Elmore Delay模型来计算Net Delay,如下图:

根据Elmore Delay公式,各节点的delay可以表示为:

如果把绕线用分布式RC模型来表示(如下图),

那么,Net Delay可以进一步化简为:

其中,Cwire只能往前看到Rwire/2的电阻,Cload往前能看到Rwire的电阻。

AWE模型和Arnoldi模型

AWE(Asymptotic Waveform Evaluation)和Arnoldi都是是更高级的对RLC网络延时进行瞬态响应匹配近似的方法。当然,AWE本身也有一阶模型,结果与Elmore类似,但是误差也较大(与SPICE模型相比),可能达到74%,二阶AWE模型的误差可以减少到22%,四阶AWE的近似结果和SPICE模型的结果误差已经很小了。AWE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实现,缺点是数值不稳定,而Arnoldi模型会更加稳健,在目前EDA工具Postroute阶段应用比较多。

如果你还有好奇心和多余时间,可以搜一搜这两篇论文进一步了解AWE和Arnoldi模型:《Asymptotic waveform evaluation for timing analysis》和《Reduced-Order Modeling Techniques Based on Krylov Subspaces and Their Use in Circuit Simulation》。

Net Delay的优化

前面讲到Net Delay占整个Path的比重很大一部分已经超过20%了,如何去优化这一部分Net Delay呢?

根据Net Delay的计算公式,减少R*C的值就能优化Net Delay。由于高层金属通常会比底层金属的单位长度RC更小,所以把关键路径上的net更多地绕在高层金属上,可以把关键路径优化得更好。具体到PnR工具的实现上,通常会有一个“Layer Promotion”的功能。

另外,对于高速的net,尤其是clock net,一般会给特殊对待,给它们设置NDR(Non-Default-Rule),让它们用更大的width和space,甚至加上shielding隔离它们,以保证这些高速的net不会被其它的net影响。当然这些NDR都是有代价的,它们会占用更多的绕线资源,并不是越严格越好,常见的设置是,对clock net设置2倍宽度2倍间距(2w2s)的NDR。其实高速的net用更宽的rule还有一个原因是考虑到DFM的原因,这些高速net的电子迁移(Electro-Migration,EM)导致的绕线缺陷机率比普通net要高。

总结

对于Net Delay,需要了解它在整个Path Delay占的份量,熟悉Wire Load Model,Elmore Delay,AWE,Arnoldi等概念。有些在后端的面试中也经常被问到。

楼主:
不能改帖了?

网友(2020-04-22):
感谢楼主,理解深刻不少,关注了。

网友(2020-08-20):
楼主应该转战其他平台(知乎)。公司一般不让看微信,手机看这种知识类的费劲

网友:
巨佬加油,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0-12-14):
哇哦,感谢感谢~~~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看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 这本书有关于net delay介绍相关章节对以下描述感觉很困惑啊?能介绍以下这里的戴维宁源吗?
最后一句说是利用戴维宁源这种就能计算出net delay那和elmore模型什么关系呢?
Using the effective capacitance approach, the delay through the driving
cell and through the interconnect are obtained separately. The effective ca-
pacitance approach provides the delay through the driving cell as well as
the equivalent Thevenin source at the output of the cell. The delay through
the interconnect is then computed separately using the Thevenin source.

网友(2021-12-26):
#在这里快速回复#good  thx

网友(2022-04-28):
希望大佬能够继续分享一波

网友(2022-11-02):
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2023-07-28):
楼主该更新了

网友(2024-01-06):
感谢楼主,出个合集吧

网友(2024-07-13):
感谢楼主分享,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2024-09-04):
感谢细致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