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光模块传输距离估算方法

楼主(2020-03-22):
不同光模块,能支持的传输距离是不同的,在光模块选型时,除了注意模块支持的速率外,还应该关注它的传输距离。本文将通过通俗的语言来向大家解释,实际工作中如何估算光模块的传输距离,以下提供几种方法,供参考。
1. 工作波长和光纤类型

这个主要是通过看该光模块的工作波长和支持其传输的光纤类型。如果光模块工作于850nm (880nm)或910nm (940nm)附近时,那么该模块为多模光模块,而如果工作波长为1310nm或1550nm时,则为单模光模块。通常多模光模块支持的最大传输距离远小于单模光模块的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500m。当然,不同的多模光纤类型,也会影响传输距离。比如对OM3、OM4和OM5多模光纤而言,在40G的工作范围最小为2m,最大传输距离分别为240m、350m和440m。在100G的工作范围最小是2m,OM3、OM4和OM5多模光纤的最大传输距离分别为75m、100m和150m。这是因为OM4,OM5光纤对模式色散作了优化,增加了带宽距离积。
而对于单模光模块,如果速率小于10G的话,损耗受限的话理论上1550波长支持的传输距离更远,而速率更高时,可能会是色散受限,这样1310可能可以支持更远的传输。当然,具体的还是得看激光器是EML还是DML。DML通常会有啁啾,与色散一起可能导致传输距离受限,速率达到25G时20km 单模光纤C波段传输时色散影响就比较大了。
2. 支持的协议规范

以上通过光模块的工作波长可以大致判断对应的传输距离。接着还可以进一步地从光模块支持的协议规范上来判断,如下图所示1,不同标准的10G光模块。

图1. 不同类型的10G光模块。

那么这些SR,LR等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知道了它们的英文全称,你就不难明白它们与传输距离之间的关系了。SR = short reach, LR= long reach, LRM = long reach multimode, ER = extended reach, ZR = the (Z) best reach。除了这些IEEE标准里规范的这些之外,其实还有MSA,OIF等组织推出的规范,详见下表。
表1. PMD类型与支持的传输距离对应表
PMD规范
典型传输距离
说明
KR
几十cm
背板连接
CR        几 m
铜轴
SR        几百m
通常是多模
LRM
220m
多模长距
DR
500m
并行单模(PSM)
FR
2km
100G CWDM4
LR
10km
长距单模
ER
40km
扩展长距
ZR
80km
更长距
ZR+
500km
ZR的扩展,相对于400G ZR

当然,对于光模块类型的标识,一般在光模块背面标签上有相关的信息,甚至也会给出支持的传输距离,如下图所示。

图2. 光模块标签标识

我们重点关注:QSFP28-100G-LR4这一行的命名规则。第一段表示的是该光模块封装类型,常见的有SFP,CFP,QSFP等,中间的是模块的基本速率,如10G,100G,400G等,而最后一段表示的是支持的PMD(物理媒介相关)协议,最后的数字表示是几个通道。有的光模块如果没有直接给出支持的距离,对照上表就知道应用场景和传输距离了。
3. 接收灵敏度
这个其实就是计算功率预算了,在低速率的系统中非常有用,因为色散和啁啾还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计算方法非常简单:

  功率预算 = 最小发射光功率 - 最差接收灵敏度
上式中为何有最差和最小一说,是因为通常光模块的生产过程中难以完全有一致性能,并且在生命周期内性能也会有所变化,计算功率预算的时候需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这跟搞科研发论文完全不同,发论文是要求性能好,指标好,证明解决了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产品则需要保证可用性,普遍适用性。
再由功率预算,结合1310和1550波段的光纤损耗来计算最大支持的传输距离。一般O和C波段的平均损耗分别按0.35和0.25来计算。举个例子:
假设某单模光模块,工作波长为1310nm。其输出光功率为-4~0dBm,接收灵敏度为-22dBm,则根据上面的计算它支持的传输距离大约为50km,对应于ER标准。
当然,这种计算中没有考虑系统裕量和光纤接头、连接器损耗以及色散等损伤引入的代价,如图3所示,这只是理论上的最大值,实际会比这个值小一些。

图3. 功率预算考虑的因素及示意图

4. Required OSNR

对于用于长距传输的高速相干光模块,除了关注上述的功率预算(接收光功率灵敏度)外,通常还有个OSNR指标需要关注。前面说的短距光模块,通常是一个跨段的传输,光纤链路中没有光放(OA),因而光功率是系统性能的主要决定指标。而考虑多段传输后,由于功率可以通过OA来提升,因而,如果单纯用光功率来衡量计算传输距离,是不准确的,必须要考虑链路累积噪声的影响。典型的长距WDM传输系统及光纤链路如下图所示。

图4. 典型的WDM光纤通信系统及光纤链路

通常发端和收端分别有一个功率放大器(booster amplifier)和一个预放(pre-amplifier),而线路放大器(inline amplifer)主要是补偿每一跨段(span)光纤的损耗。假设系统中单波入纤功率为Pin dB, 有N个平均损耗为Aspan dB的光纤跨段,长度为Lspan km, 系统保证无纠后误码的最小OSNR为ReOSNR dB,链路传输代价为Penalty dB,系统所需要的余量为Budget dB,每个EDFA的噪声系数都一样,为NF dB。则理论上经过光纤传输后,单波长信号在接收端的OSNR估算量为:
OSNRest = Pin + 58 -NF -10log10(N)-Aspan

根据系统工作的要求,最大支持的传输距离需要满足下面的条件:
OSNRest≥ReOSNR+Penalty+Budget

联合上面的两式,就可以计算出最大的跨段数N, 从而得到最大的传输距离为:
Lmax = N*Lspan

上式中,100G相干系统中一般Pin约为1dBm,对于实际的EDFA链路NF= 5~7dB,Lsapn =80或100km, 对于普通单模光纤Aspan=22dB (100km),Budget=5dB。目前商用的100G光模块的required OSNR典型值可达到11dB以内,因而可以轻松支持2000km以上传输的传输。
当然,还应该注意到如果发端有功放,收端有预放的时候,其实计算出来的最大跨段数应该还要减去1,再去计算最大传输距离。这就是5棵树只有4个空档的道理了。
实际系统传输的代价则主要是包括链路滤波的代价,非线性效应导致的代价,光模块实现的代价,链路动态损伤引入的代价(一般是偏振相关的效应受环境温度、振动、压力变化,如快速SOP变化)以及器件老化引入的性能劣化。要充分预估合适的系统裕量,是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但这对于未来高效光传输系统必不可少,因为大部分的性能提升,比如DSP做非线性补偿带来的性能改善约0.5dB,很可能就被太保守的系统余量给轻松吃掉了。当所有的技术手段带来的效果都用光了的时候,或许应该重视怎么合理地设置系统的OSNR余量了,那里或许可以压榨出一些容量或距离的提升。

往期精彩回顾:

[1] 单波800G相干产品及技术介绍

[2] 通信基本概念扫盲(B与W)

[3] 单波超高速关键技术之super DAC

[4] Infinera XR optics 点对多点技术

[5] OFC2020 PDP速递

[6] 从OFC2020看高级算法在光通信中的应用

[7] 直调光模块中ER和OMA

[8] 光通信中的OSNR,SNR,EVM,BER和Q

[9] 光纤知识介绍(从多模到单模到多芯少模)

[10] 单纤双向光模块技术介绍

[11] 概率整形技术(PCS)介绍1-白话版

[12] 概率星座整形技术(PCS)前传

[13] 光纤通信历年大事记

[14] 话说大容量光纤通信

[15] 示波器关键参数---带宽

*******更多完整、更正后的光通信专业文章,请关注我的同名知乎专栏*******

我的知乎ID Fiber, 专栏:光通信充电宝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光通信充电宝”。光模块传输距离估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