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fft分析

楼主(2020-03-22):
cadence里面的fft分析我现在知道可以通过cadence里面输出波形的calculator的dft分析,还可以通过matlab做,但是没有资料具体介绍如何做,有没有大佬教学一下呀,两种方法教学一个,或者分析一下仿真的资料都行。。。

网友:
同求采样保持电路输出的FFT分析

网友(2021-04-26):
请问有找到资料没?

网友A(2022-01-17):
我一般喜欢把数据导出来,直接用matlab或者python做

楼主(2022-02-27):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喜欢把数据导出来,直接用matlab或者python做

毛哥说的都对!!!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candence自带的工具里有个spectrum,从仿真的tran文件中直接读取波形分析ENOB SNDR SFDR的,比caculator计算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