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dence环境下PLL中PFD+CP模块的PSS+PNOISE仿真

楼主(2020-03-22):
最近在仿真PFD+CP模块的噪声曲线,输出设置的电压源,参考频率是10M,输出的电流噪声曲线往上翘??原因是什么呢?是否有大神可以不吝赐教??急急急~
输出曲线如下:

仿真设置: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CP稳态噪声被10M时钟采样,噪声会在整数倍采样时钟上出现,所以10MHz会有个峰值,你可以仿个频率到100M的看看。一般低频的噪声会更大,你可以通过noise summary看为什么高频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CP稳态噪声被10M时钟采样,噪声会在整数倍采样时钟上出现,所以10MHz会有个峰值,你可以仿个频 ...

我觉得你说的对

网友(2021-12-22):
PFD+CP的噪声怎么会这么低呢?我仿真的都是-150dBc左右,你们都是用什么类型的PFD和CP呢?

网友(2022-04-18):
这个是因为pss没有找到steady state. 你设置一下trans 时间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23-06-05):
请教您一下,为何我做PFD+CP模块的PSS+PNOISE仿真的时候总报错,不让加周期性的输入信号

网友B:
我pss的设置跟您图片上的几乎一样啊。ERROR:The simulation cannot be run because 'V0' is a periodic input signa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n autonomous circuit.

网友:
能否看一下您仿真的testbench图呢,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pss的设置跟您图片上的几乎一样啊。ERROR:The simulation cannot be run because 'V0' is a periodic in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D(2024-01-04):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还没有啊

网友(2025-09-18):
修改sweeptype 为relative =0 ; 看1/f noise,扫描频率到1K~1M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