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0.18um中BCD工艺和mixsignal工艺的区别

楼主(2020-03-22):
请教各位大佬TSMC0.18um中,BCD工艺和mixsignal工艺的区别,除了mos结构上会有hvnw和nbl隔离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
没有大佬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2020-08-13):
引用 楼主:
没有大佬给解答一下吗

楼主有0.18bcd工艺库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0.18bcd工艺库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抱歉,这个没有,之前都是在公司做的

网友(2022-01-07):
请教各位大佬TSMC0.18um中,BCD工艺和mixsignal工艺的区别,除了mos结构上会有hvnw和nbl隔离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mixsignal
only  1.8v 5v

BCD

1.8v  and LD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