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如何添加工艺库

楼主(2020-03-23):
请问如何在Design compiler中添加工艺库

网友A:
最基础的, 随便早点资料就有呀  target library,link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础的, 随便早点资料就有呀  target library,link library

我把库文件放到服务器上后直接调用,但是会出错,我用同样的方法调用服务器上之前别人装好的库就不会报错,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做些什么?比如安装什么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安装

网友(2020-05-24):
dear friends, how can I find a library file below 10 nm for design compiler?
omidi.g.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