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4 vrefdq training

楼主(2020-03-23):
DDR4 vrefdq training 是通过MRS使能vrefdq training就自动完成了,还是要自己外部控制调整vrefdq使得找到最佳的VREFDQ?

网友A(2020-05-14):
对于颗粒的vref训练,你可以想象成对眼高的训练。先固定vref,通过写training找到当前vref的最佳眼宽。将dqs调至眼宽的中间位置固定下来,然后调整vref,通过扫描dq来确定当前的vref是否合适。通过扫描vref找到正确区间也就是眼高。总的来说,就是需要外部调整vrefdq来找到。

楼主(2020-06-13):
引用 网友A:
对于颗粒的vref训练,你可以想象成对眼高的训练。先固定vref,通过写training找到当前vref的最佳眼宽。将dq ...

      synopsys 的ddr4 做了vref training 的算法电路,在仿真时,直接连接MODEL能仿起来吗?

       我配置了vref training相应的reg,但是颗粒那边没反应

网友(2020-07-26):
美光或者三星这样的颗粒厂商提供的颗粒模型,一般是不包含vref training反馈的。你可以自己想办法稍微修改一下他们的模型,提供一个 vref的pass区间,看training算法是否可以基于这个Pass区间找到合适的位置。

网友(2024-06-1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8-20):
PHY 通过MRS 调整 device 的 VREF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