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低本振射频输入进行下变频时,高低本振时增益失配的问题

楼主(2020-03-23):
请求路过的大神帮忙求解!!!

在直接下变频的射频前端系统中,假设我的本振频率为1.2Ghz,采用1.2+40M的射频信号输入时,它们各自的转换增益存在1.4dB的误差,正常不应该是相等的吗?

网友A:
接滤波器了吗?可能是滤波器反射引起的吧

楼主(2020-06-04):
引用 网友A:
接滤波器了吗?可能是滤波器反射引起的吧

没接,直接是射频前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