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路实现求助

楼主(2020-03-23):
如图实现这样一个输入-输出对应曲线,负载是100K,只能用晶体管,二极管,电容,电阻实现。请问这样的电路如何实现,从什么角度去限制输入,输出电压的值呢?
谢谢~

网友:
加减乘除,利用好二极管的嵌位特性

网友:
做个buffer然后加上高钳位低钳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