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使用CCI.LVS的会报错,XRC.LVS的能通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23):
原电路太复杂了,直接拿反相器做例子。
XRC.LVS的出笑脸了

跑CCI.LVS的时候的报错是这样的: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inv500
SOURCE CELL NAME:         inv500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         4

Nets:               4         4

Instances:          1         0    *    MN (4 pins)
                     1         0    *    MP (4 pins)
                     1         0    *    D (2 pins)
                     0         1    *    n11ll_ckt (4 pins)
                     0         1    *    p11ll_ckt (4 pins)
                ------    ------
Total Inst:         3         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         4

Nets:               4         4

Instances:          0         1    *    n11ll_ckt (4 pins)
                     0         1    *    p11ll_ckt (4 pins)
                     1         0    *    _invv (4 pins)
                ------    ------
Total Inst:         1         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4          4            0            0

   Nets:                4          4            0            0

   Instances:           0          0            0            1    n11ll_ckt
                        0          0            0            1    p11ll_ckt
                        0          0            1            0    _invv
                  -------    -------    ---------    ---------
   Total Inst:          0          0            1            2

o Statistics:

   1 layout instance was filtered and its pins removed from adjoining nets.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A GNDA X Y

网友A:
类型没有match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 type unmatched

how to match the mos 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没有match上

能请问一下怎么match吗?新手之前都是跑的XRC.LVS,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eetop也没有搜到相关的问题

网友C(2022-06-16):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好像是无法识别到layout的N,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好像是无法识别到layout的N,PMOS

看下layout 层次是否用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