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启动DVE 提示/bin/sh: dve: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20-03-23):
昨天电脑还正常的。今天运行VCS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比较疑惑,求大神解答。

vcs能正常编译和仿真;
之后在终端输入 dve -full64 来启动DVE时,报错:/bin/sh: dve: command not found
不能启动dve。。。。
但是   ./simv -gui 运行时, DVE又能起来,求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昨天dve -full64 还能正常启动DVE

不胜感激

网友A:
昨天没喝酒,今天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没喝酒,今天喝了吗?

我实在是不太清楚,,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前辈知道的话,还请告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是不太清楚,,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前辈知道的话,还请告知啊
...

yum install ksh

楼主:
照着你的做法我 sudo apt-get install ksh  安装了ksh,还是提示不行。。Command 'dve' not found, did you mean:

  command 'dvc' from snap dvc (0.90.2)
  command 'dave' from deb libhttp-dav-perl

See 'snap info <snapname>' for additional versions.

网友B:
dve的环境变量设置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着你的做法我 sudo apt-get install ksh  安装了ksh,还是提示不行。。Command 'dve' not found, did y ...

一看就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着你的做法我 sudo apt-get install ksh  安装了ksh,还是提示不行。。Command 'dve' not found, did y ...

在ubuntu上跑EDA都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buntu上跑EDA都是人才......

ubuntu是不太好

网友C:
设置好环境变量,把vcs的bin位置夹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好环境变量,把vcs的bin位置夹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嗯,发现了,我之前稀里糊涂的把 .bashrc中vcs的bin路径给注释掉了,导致出现这个情况。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e的环境变量设置了吗

嗯,就是这个原因。我把dve的环境变量稀里糊涂注释掉了,改回来,可以vcs、dve都能正常启动了,谢谢前辈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嗯,确实环境变量没搞好,谢谢你的提醒,改了后,dve正常了

网友:
环境变量问题

网友:
变量没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