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怎么添加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库啊!!!

楼主(2020-03-23):
新安装的虚拟机,别人在虚拟机里面安装好的cadencevirtuoso6.17linux操作系统,具体我是这么操作的
1、 在home里面新建了一个new文件夹
2、把自己的GF65工艺库复制进new文件夹里面
3、在new文件夹里面打开virtuoso,想通过通过LibraryPathEditor把我自己的工艺库导入进去,但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要我新建一个cds.lib文件,没办法按照他的提示就在new文件夹里面新建了一个cds.lib
4、但是问题就来了,在new文件夹里面通过LibraryManager看到只有我自己的FG65库,其他的一般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basic等等都没有,我返回home文件夹通过LibraryManager可以看到所有系统自带的库。感觉好像只要我没有导入自己的库,系统就自带了这些库,一旦我导入新的库,创建了cds.lib他们就没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大神救救我!!!!!

网友A:
cds.lib里面analoglib、basic这两个库有没有定义?
如果没有定义,需要定义上
如果有定义,检查定义的路径对不对

网友B:
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_HOME/share/cdssetup/cds.lib
如果没定义$CDS_HOME变量的话,把$CDS_HOME换成你软件安装的路径。比如/home/IC617/

网友:
这个跟你在哪个文件夹打开的virtuoso没关系,只要cds.lib里面定义的路径都对,lib就都能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_HOME/share/cdssetup/cds.lib
如果没定义$CDS_HOME变量的话,把$CDS_HOME ...

感谢大神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lib里面analoglib、basic这两个库有没有定义?
如果没有定义,需要定义上
如果有定义,检查定义的路径 ...

感谢大神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lib里面analoglib、basic这两个库有没有定义?
如果没有定义,需要定义上
如果有定义,检查定义的路径 ...

怎么定义呀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_HOME/share/cdssetup/cds.lib
如果没定义$CDS_HOME变量的话,把$CDS_HOME ...

这个要怎么定义呀大佬,我加了include basic $CDSHOME/tools/dfII/etc/cdslib/basic和include analogLib $CDSHOME/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保存 重新进终端还是没有 你上面说的 我也加了 但还是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怎么定义呀大佬,我加了include basic $CDSHOME/tools/dfII/etc/cdslib/basic和include analogLib  ...

这个不需要自己依次去指定。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HOME/share/cdssetup/cds.lib
或者看看你的cdssetup文件夹下的cds.lib文件在哪里。在你启动virtuoso的文件夹中的cds.lib文件里include这个/cdssetup/cds.lib,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自己依次去指定。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HOME/share/cdssetup/cds.lib
或者看看你的cd ...

大神,已解决,谢谢啦!!

网友D(2020-06-07):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解决了!!!

请问一下,我找不到candence自带库的路径,请问一下怎么找到这个路径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自己依次去指定。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HOME/share/cdssetup/cds.lib
或者看看你的cd ...

多谢指导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cds.lib里面analoglib、basic这两个库有没有定义?
如果没有定义,需要定义上
如果有定义,检查定义的路径 ...

求问怎么看定义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B:
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_HOME/share/cdssetup/cds.lib
如果没定义$CDS_HOME变量的话,把$CDS_HOME ...

正解+1

网友(2023-09-26):
感谢分享,已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我找不到candence自带库的路径,请问一下怎么找到这个路径

analogLib和basic好像是找不到的,是系统自带的,就按大神说的代码写上去便可以自动配置。不过代码可能略有出入,我的$CDSHOME是没有空格的。

网友:
在新建的文件夹中的cds.lib中include系统自带的cds.lib文件,library manager会使用启动目录下的cds.lib文件

网友:
系统自带的库可以直接在空白目录启动virtuoso,会默认生成带系统自带库的cds.lib文件并使用,然后通过libpath可以看到该文件的路径,添加到自己的工作目录中的cds.lib文件中就好了

网友(2023-10-31):
怎么弄的啊,能教教我吗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E:
analogLib和basic好像是找不到的,是系统自带的,就按大神说的代码写上去便可以自动配置。不过代码可能略 ...

感谢!我也是代码有区别,去掉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_HOME/share/cdssetup/cds.lib
如果没定义$CDS_HOME变量的话,把$CDS_HOME ...

感谢,已解决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B:
在cds.lib里面添加
INCLUDE $CDS_HOME/share/cdssetup/cds.lib
如果没定义$CDS_HOME变量的话,把$CDS_HOME ...

牛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