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动态压降与STA

楼主(2020-03-24):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大家做STA分析时,会考虑动态压降的影响吗?
2. 芯片翻转产生的电源噪声,在芯片外部看到的是一个上下波动的波形,假设芯片电源电压是0.9v,那么噪声就是在0.9v上下波动,一会儿大于0.9v,一会儿小于0.9v。那么后端做动态压降分析时会出现大于0.9v的情况吗?

网友A:
1 ocv对voltage也有der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ocv对voltage也有der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