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时一个设计中包含两套逻辑电平如何设置

楼主(2020-03-24):
一个mixed-signal设置中包含两套数字逻辑电平,一个是常规的3V逻辑电平: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3V。另一套逻辑电平:低电平为3V,高电平为6V。在进行AMS仿真时如何设置connect rule?即针对不同的数字模块设置不同的R2L、L2R等等。

楼主:
说错了。。。即针对不同的数字模块设置不同的E2L、L2E等等。

网友(2020-05-27):
以前我设置有一个接口list。可以单一接口进行调整。
这次也没有看到接口的。现在也是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