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用PeakView进行T-coil设计分析

楼主(2020-03-24):
桥式T-coil一般简称为T-coil,它是一种电路拓扑结构,相较传统的带宽优化方案,极大提升工作带宽的优点被设计人员重视。
T-coil设计的挑战
T-coil有4个电路参数以ξ表达出来,分别是L1、L2、K、CB。当ξ已知后,这几个参数被确定,T-coil必须围绕这几个参数进行仿真综合。
那么在综合T-coil时,有多个参数需要同时准确的优化到指定值。比如L1、L2需要调整结构外径和圈数,而耦合因子K需要调整线间距和线宽。多个参数的调整优化,对仿真综合带来很大困难,需要有专业的IC EM仿真软件完成。
Peakview EM软件提供优化功能,并具备多物理参数扫描功能,帮助T-coil设计中多参数目标值的合成,为设计创建T-coil仿真模型提供便利。
Peakview内置的T-coil模型结构

Peakview设计T-coil时,可以从两个无源库中进行模型结构选取,一个是‘Inductor’库,一个是专用的‘TCoil’库。
一些对称T-coil设计,可以在‘Inductor’库中选择高级电感完成设计,当然了,这些电感必须能添加中心抽头。选取的结构可以是方形的、六边形、八边形等;可以是单层的、多层的等,根据设计而定。下面是一个简单图示举例。

Peakview实现的T-coil模型结果

Peakview针对多种设计需求,提供了专用Tcoil库,根据一些特殊需求可以进行选用。下图是peakview—Pcircuit中T-coil库中包含的一些模型结构。

了解更多请加微信rockyzpf

网友A(2020-05-19):
楼主能分享点T-coil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点T-coil的资料吗????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资料见附件 A Folded, Low-Power Ultra-Wideband CMOS Power Detector with an Embedded Amplifie.pdf (1.25 MB , 下载次数: 549 )
Broadband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in CMOS Technology-razavi-readed-good.pdf (1.35 MB , 下载次数: 566 )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见附件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见附件

请问有没有关于T-coil layout design的文档呢????
另外问下楼主T-coil用在高速SERDES input pin,可以将线圈放到PAD下面吗,线圈需要做隔离不,下面可以放功能模块不?????

网友(2020-11-19):
牛逼,楼主太给力了。支持学习下。

网友(2021-01-14):
这个好,挺有用的。

网友(2022-03-16):
哪位大哥有peakview的license,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2022-05-10):
请问k因子与线圈的绕向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在T-Coil的设计中线圈始终是按照顺时针方向绕的,但仿真出来的k却是个负值,相反,我在抽头附近改变绕转方向,则k因子变成了正。这个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k因子与线圈的绕向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在T-Coil的设计中线圈始终是按照顺时针方向绕的,但仿真出来的k ...

k应该跟互感M符号是相同的吧,所以问题就是不太会看k何时为正何时为负,以及用T-Coil来拓展带宽时候k应该取正还是取负呢?

网友C(2022-12-29):
引用 网友B:
请问k因子与线圈的绕向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在T-Coil的设计中线圈始终是按照顺时针方向绕的,但仿真出来的k ...

K值的符号和两个线圈的电流方向有关系,在仿真的时候,仿真器是向两个port同时注入进电流,然后判断磁场方向的。如果你实际应用也是两个port同时注入电流,那得出的K值就是仿真值,如果你实际一个port注入电流一个port流出电流,那实际K值就是符号就与仿真出来的值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K值的符号和两个线圈的电流方向有关系,在仿真的时候,仿真器是向两个port同时注入进电流,然后判断磁场 ...

原来如此,灰常感谢!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C:
K值的符号和两个线圈的电流方向有关系,在仿真的时候,仿真器是向两个port同时注入进电流,然后判断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