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set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3-24):
想问一下,蒙特卡洛仿真出来的正态分布图,offset的应该指得是3sigma值(图中max)?还是正态分布出来的分布范围(图中PP)?
这个问题没有太搞懂?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igma=2.7m
3sigma就是8.1m啊。。。
搞不懂的看看概率论高斯分布呗

网友A:
The monte carlo plot is to show the comparator offset voltage distribution.
The mean value of the offset voltage is about 0V. The one sigma of the offset is 2.7mV. Thus, the 3-sigma of the offset is 8.1mV.
Usually, when we talk about the comparator offset, that mean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t's up to the designer to choose 1-sigma or 2-sigma or 3-sigma.
If you choose 3-sigma, that means the offset value covers 99.7% possiblities of the process variation, temperature variation, etc.

网友:
这个看你对良率的要求啊,你的良率是65那就看sigma,良率是95就看2 sigma,良率是99就看3sig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monte carlo plot is to show the comparator offset voltage distribution.
The mean value of the o ...

感谢,问这个问题是要我查看一下ADI中定义的offset是什么值?但是我找了一下资料。,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问这个问题是要我查看一下ADI中定义的offset是什么值?但是我找了一下资料。,没有找到 ...

You can take a look at the reference from ST: https://www.st.com/content/ccc/r ... s/en.DM00050759.pdf

As far as I know, offset is the parameter to define the actual tripping value of the compa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