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result brower没有数据

楼主(2020-03-24):
rt,运行DC仿真且保存了工作点,结果打开result brower里面没有任何数据。版本为IC616,求助各位师兄,老师。

网友A:
dc?扫描吗?不然就是没有。如果是扫描,那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扫描吗?不然就是没有。如果是扫描,那应该有的。

不扫描应该也有工作点的吧  我之前还可以出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扫描应该也有工作点的吧  我之前还可以出数据的

这个是看波形文件的啊。你可以选择看数据,那没问题。一个点,怎么用图形表现出来?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波形文件的啊。你可以选择看数据,那没问题。一个点,怎么用图形表现出来?
...

他能显示出value也行,我这里连value都没有

网友B(2022-04-05):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2022-05-06):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太久了 我记得是要在哪里输个命令再跑DC .saveopt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