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现在的FPGA支持内部三态门接口吗

楼主(2020-03-24):
      各位坛友,问题如题。如果有大佬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还请不吝赐教,感谢感谢!我自己做了一下实验:在Altera Arria 10的FPGA例化了一些inout端口,因为没有板子,所以在配置引脚时使用了Virtual Pin,但是综合的时候报错,说这些引脚配置不兼容,警告信息如下。

在Altera官网搜索inout相关信息好像没有关于FPGA是否在内部可以使用三态门的。
不过在Xilinux讨论区(原贴网址:https://forums.xilinx.com/t5/Syn ... ignment/td-p/222995)看到外网网友的一段话,大意就是FPGA内部不支持三态门,不过这个网友的回答是2012年的,不知道现在的FPGA是否有变化?回答截图如下:。

网友A:
从图上信息来看是提示你pin assignment不完整,FPGA IO是支持三态的;A/X/L/M家芯片应该内部无三态线的,如果在代码设计中存在三态,在综合阶段会报警告,最后工具综合出来的可能是选择器/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信息来看是提示你pin assignment不完整,FPGA IO是支持三态的;A/X/L/M家芯片应该内部无三态线的,如 ...

嗯嗯谢谢回复。因为没有上板,我的所有引脚都是设置的Virtual Pin,包括三态的inout引脚。看来时内部不支持三态引脚。之前用SDRAM的时候连接到片上真实的双向口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