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给一段串行数据每隔一定周期插入0?

楼主(2020-03-24):
如题,我现在有10段连续相同的随机序列,周期为512,共5120点。现在想每一段(512点)后面填100个零,然后送入FIR滤波器。(解释一下,因为滤波器抽头数为101,每一段数据后填100个零是为了给滤波器清零)。结果填0的这个操作怎么用Verilog实现把我难住了,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做个计数器,mux出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计数器,mux出去就好。。。

可是数据是实时进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数据是实时进来的

最简单就是存个bit fifo 判断1的个数 pop 出去,然后mux。深度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