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mulink仿真一阶sigma delta的问题

楼主(2020-03-24):
第一次尝试用simulink仿真sigma deltaADC,资料太难找了,自己仿不出来,求好心人帮助。
我自己试着建模的东西如下:

我理想的情况下,输出波形应该是:

这是在understanding SD date converter 那本书里的一个内容,我试着做仿真。我也不知道是我理解的问题,还是我仿真设置的问题;在仿真的时候我有几个问题,上面图里的U我用sin波,采样时间怎么设置,按理说要OSR的话,对u的采样时间应该要高于后面的数字滤波器模块的采样时间,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对输入的一个采样点进行运算,所以OSR指的是数字滤波器模块的采样率,还是指最开始对于u的采样率。之前看书的时候没有想过,仿真的时候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说我对于数字滤波器的运算有什么误解?
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还有没有好心人,能够发一下关于simulink模拟sigma delta的资料。

感激不尽!谢谢!

各个模块设置如下:
输入。sin:

量化器,relay:

延迟模块,delay:

数字滤波器模块:

网友:
建议看一下Baker的书,CMOS Mixed-Signal Circuit Design,里面有关于decimation filter的比较详细的描述

网友A(2022-05-10):
大佬会不会 我也刚刚开始学 不怎么会  能不能教我怎么用simulink仿真

网友B(2022-09-08):
引用 网友A:
大佬会不会 我也刚刚开始学 不怎么会  能不能教我怎么用simulink仿真

同学,请问怎么用simulink建模的,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学,请问怎么用simulink建模的,求指教

就看那本understanding 还有eetop 有个同学发了好多建模资料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A:
就看那本understanding 还有eetop 有个同学发了好多建模资料

可以分享下哪个同学吗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A:
就看那本understanding 还有eetop 有个同学发了好多建模资料

你好,请问是哪位同学发的呢,能不能帮忙发一下链接,或者您之前下过的话可以发出来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