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直接放着网表

楼主(2020-03-24):
怎样在直接仿真网表,使用什么工具写网表,写完网表之后需要怎样输入到hspice的网表中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般用文本编辑器写网标, 写好后可以用.include语句包含到仿真输入文件中.
比如netlist文件为netlist.txt, 内容为
*************************
r1 in out 1k
c1 out 0 1n
vin in 0 pwl(1u 0 1.01u,1)
***************************

仿真输入文件为 input.sp, 内容如下
************************************
* title

* netlist
.inc 'netlist.txt'

* analysis
.tran 1n 10u

* output
.probe v(*)

* option
.option post

.end
************************************************************

仿真命令
hspice input.sp

网友:
补充楼上:  仿真命令  hspice  -i  input.sp -o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