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FSS怎么集成到cadence中去?

楼主(2020-03-24):
因为需要HFSS中incident wave的激励条件,需要在HFSS中仿真无源结构,如果不能集成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将cadence中的layout放到HFSS里去仿真吗?请问哪位有过经验吗?多谢分享!

网友A:
导出GDSII文件,导入到HFSS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GDSII文件,导入到HFSS中

谢谢回复,请问这样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在HFSS中添加相应工艺的衬底文件之类的操作啊?

网友B:
GDSII导入HFSS时,添加map文件,map文件里描述工艺层厚度,导入后在HFSS里选对应模型的材料,有金属、介质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这样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在HFSS中添加相应工艺的衬底文件之类的操作啊? ...

对,需要根据你的工艺写tech文件,在HFSS导入GDSII时一并选择好tec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II导入HFSS时,添加map文件,map文件里描述工艺层厚度,导入后在HFSS里选对应模型的材料,有金属、介质 ...

谢谢!还想请问一下我看见论坛里有提到xml file,tech file 还有您说的map文件,这些文件都是需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需要根据你的工艺写tech文件,在HFSS导入GDSII时一并选择好tech文件

好的,谢谢!刚用HFSS有点迷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请问一下我看见论坛里有提到xml file,tech file 还有您说的map文件,这些文件都是需要的吗? ...

HFSS导入GDSII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描述工艺的文件,文件后缀是.tech,该文件描述导入层编号、厚度、颜色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