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该类零极点,看到直接写出来了,不明晰,求详细解答

楼主(2020-03-25):
求该类零极点,看到直接写出来了,不明晰,求详细解答

图

零点计算

零点计算

极点计算

极点计算

楼主:
不好意思,被这个丑log挡住了,重新发

网友A:
土办法就是小信号方程,然后matlab算传递函数,最后简化。
三级以上的系统传递函数太复杂了,所以一般直接贴简化后的结果了。
当然,高手是可以直接看出来零级点的。

网友B:
用transfer function求zero時,是把分子項假設為0再解得zero

因此對於zero而言,Vin不管是多少,Vout一定為0

以圖(a)求zero來說,就是Vin訊號留著,Vout設為0(把Vout視為Ground,但注意這個Ground不能流電流)

接著寫出Vout這個node的KCL就會是第一個公式了,把這個公式的s解出來即為zero

同樣道理,求pole就是即使Vin為0,Vout一樣有訊號

所以圖(b)把Vin short to ground,Vout留著,解Vout node的KCL即為第二個公式(不過gm2/sCm2那項好像是負的才對)

然後s解出來就是po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办法就是小信号方程,然后matlab算传递函数,最后简化。
三级以上的系统传递函数太复杂了,所以一般直接 ...

你好,这个方程似乎是一眼就写出来的,可能我没看出来,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ransfer function求zero時,是把分子項假設為0再解得zero

因此對於zero而言,Vin不管是多少,Vout一定 ...

您好,你说的我都明白,有详细的求解过程吗,我主要是求不出来和它一样的表达式!

楼主:
我已经求出来了,谢谢。在Vout列出kcl方程即可,同时注意电流的流向及其每一级的输出阻抗,而OTA的gate不流电流,zero结果和答案一致

电流流向

电流流向

计算过程

计算过程

计算过程

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ransfer function求zero時,是把分子項假設為0再解得zero

因此對於zero而言,Vin不管是多少,Vout一定 ...

您好第二个图的极点还是无法求出和他一样的表达式,求大神讲解,列出详细过程

网友B:
我是這樣算的,但正負號不太一樣...

1

1

2

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這樣算的,但正負號不太一樣...

首先谢谢大神的讲解,我看了一下,应该是I1+ I2+I3+ I4=Iout,其次,VB-Vout=I2 x1/sC2  就能计算出书本上的结果了,电流方向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大神的讲解,我看了一下,应该是I1+ I2+I3+ I4=Iout,其次,VB-Vout=I2 x1/sC2  就能计算出书本 ...

你說的沒錯,我把gm的電流都改成向外輸出後式子就對了,感謝

https://imgur.com/a/hFpzWp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沒錯,我把gm的電流都改成向外輸出後式子就對了,感謝

https://imgur.com/a/hFpzWp3 ...

仔细看了你的回答,感觉很不错,谢谢。之前没有列出来。没有考虑Cm1随着频率升高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沒錯,我把gm的電流都改成向外輸出後式子就對了,感謝

https://imgur.com/a/hFpzWp3 ...

请问一下你这个求的是次极点吧,因为忽略了Cm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这个求的是次极点吧,因为忽略了Cm1

沒有Cm1是因為I1=0,就跟我在9樓的回答裡寫的一樣
你只要把我在9樓的圖裡面的transconductance電流方向改成向外,就可以寫出這個式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Cm1是因為I1=0,就跟我在9樓的回答裡寫的一樣
你只要把我在9樓的圖裡面的transconductance電流方向改 ...

你好,大神,我觉得你在纸上写的那个方程没有错,向内向外都没问题,只要自己方程本身一致就可以了。我感觉是书上答案错了。按照正常的思维Vout-VB=I2,VB-Vout=-I2,I1+I2+If+Iout=0,I1+I2+If=-Iout,只是方向不同而已,最终表达式结果应该相同才对~
我觉得没有错,可能答案错了。你觉得呢

网友B:
你好
我覺得自定義的參數方向(I2, IL等)反過來是不會影響結果
但是transconductance gm*v向外流向內流還是有差

例如我們令Vout-VB=I2(也就是I2向左流)
我們可以假設 1. gm2*VA=I2(gm向內流) 或者是 2. gm2*VA=-I2(gm向外流)
這樣可以得到 1. gm2*VA=Vout-VB 或者是 2. gm2*VA=VB-Vout
也就是在"Vout-VB=I2(也就是I2向左流)"此假設下,VB會因為gm方向有兩種解
不過我是覺得gm向外流很奇怪啦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想錯或算錯了,或是書上真的寫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transfer function求zero時,是把分子項假設為0再解得zero

因此對於zero而言,Vin不管是多少,Vout一定 ...

你这种方法挺直观的,感谢!

网友:
能直接看出来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覺得自定義的參數方向(I2, IL等)反過來是不會影響結果
但是transconductance gm*v向外流向內流還是 ...

您好,大神,你的零极点思想我很受启发,写了几篇博客,运用了你的思想,谢谢。符号的问题在我的博客文章里面可以解释,两种方法都没问题,重要的是怎么看。
https://blog.csdn.net/u010486560/article/details/105421902

网友(2021-08-08):
引用 网友B:
我是這樣算的,但正負號不太一樣...

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