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NR计算

楼主(2020-03-25):
一个本身带有噪声的信号,其信噪比为SNR1,进入一个信噪比为SNR2的ADC,请问ADC输出的SNR该怎么计算?

网友A:
maybe can be estimated as below
Psig : signal power
Pn1: noise power in signal
Pfs: adc full-scale power
Pq: adc quanitizer noise power

snr1 = Psig/Pn1
snr2 = Pfs/Pq

adc output total noise power
Pn,tot = Pn1 + Pq = Psig/snr1 + Pfs/snr2
so total snr is
snr = Psig/Pn,tot = 1/(1/snr1+(Pfs/Psig)/sn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ybe can be estimated as below
Psig : signal power
Pn1: noise power in signal

谢谢,有没有关于系统详细的资料吗?可以学习下的

网友:
没有, 只是根据snr的定义推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