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hspice仿真使用alter仿Corner的一点经验

楼主(2020-03-25):
最近有看到一些朋友在讨论alter语句的使用,这里本人提供一点自己的看法,仅供仿真时参考。
在仿真Corner时,可在一个.sp文件中写入如下语句:
.lib "process file path" tt

.alter ff
.del  lib "process file path" tt
.lib "process file path" ff

.alter ss
.del  lib "process file path" ff
.lib "process file path" ss

.alter fs
.del  lib "process file path" ss
.lib "process file path" fs

.alter sf
.del  lib "process file path" fs
.lib "process file path" sf

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即可得到5个Corner的仿真结果。
注1:以上假定了所用工艺工艺角为tt/ff/ss/fs/sf,具体情况可根据自己所用工艺进行修改。
注2:以上语句在仿真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先仿真tt这个Corner,得到结果,然后删去并换到另一个Corner(ff)进行仿真并得到结果,依次进行到最后一个Corner。
注3:加入以上语句之后,会得到五个仿真输出波形文件,ac仿真得到xxx.ac0、xxx.ac1、xxx.ac2、xxx.ac3、xxx.ac4;tran仿真得到xxx.tr0、xxx.tr1、xxx.tr2、xxx.tr3、xxx.tr4;DC仿真得到xxx.sw0、xxx.sw1、xxx.sw2、xxx.sw3、xxx.sw4.它们都依次对应着你所写工艺角的仿真结果。(譬如,在这里是0-tt, 1-ff, 2-ss, 3-fs, 4-sf的对应关系)。
希望本帖能对大家Corner仿真有所助益。

网友A:
请教一下, 这么写可以让上面5个corner同时开始仿真吗? 还是一个跑完了自动接着跑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这么写可以让上面5个corner同时开始仿真吗? 还是一个跑完了自动接着跑下一个? ...

不是同时的,它会跑完一个接着跑下一个,自动生成5个Corner对应的仿真文件

网友B:
假如仿真完成后会产生一些波形文件,在关闭这些波形文件后,如何再打开这些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同时的,它会跑完一个接着跑下一个,自动生成5个Corner对应的仿真文件
...

如果想要同时跑, 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仿真完成后会产生一些波形文件,在关闭这些波形文件后,如何再打开这些波形? ...

你是用的synopsys的custom waveview查看波形吗?它的波形一直存在波形文件里的(瞬态在.tr0/.tr1等文件中,直流在.sw0/.sw1等文件中,交流在.ac0/.ac1等文件中)。在这个波形查看器里面,你随时可以打开波形文件进行查看。

网友C:
del语句的作用是什么?
我也用这种方法跑corner,但没有del加这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同时跑, 应该怎么设置呢?

没能这样跑过,我用data语句写过Corner,不能进行仿真。alter语句倒是可以在一个.sp文件中写所有Corner,并在terminal中仿真一次得到所有Corner下的结果。你如果想所有Corner一起展开仿真,不妨试试开5个terminal同时仿真,不过这样你也需要建立五个.sp文件,在里面写不同的工艺角。如果想在一个.sp文件里,开一个terminal,5个Corner同步仿真的话,我这边确实没办法,你可以问问论坛里的其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语句的作用是什么?
我也用这种方法跑corner,但没有del加这一行。

del语句就是删除后面的Corner(同一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能这样跑过,我用data语句写过Corner,不能进行仿真。alter语句倒是可以在一个.sp文件中写所有Corner, ...

感觉只能这样搞了。
为何要同时仿真呢,同时跑5个速度也会慢的吧,也不会比5个依次跑下来节省很多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只能这样搞了。
为何要同时仿真呢,同时跑5个速度也会慢的吧,也不会比5个依次跑下来节省很多时间吧 ...

是的,如果服务器资源核数足够,倒是可以省一些时间,但分别写五个文件,要稍显麻烦一些,文件太多看起来还乱

网友:
可以同时仿真,在仿真命令里加入 -mp Number,可以多线程并行仿真,缺点是几个alter并行,中断的话可能没有一个跑完。。。
想要加速的话推荐用-mt Numer, 仿真还是按alter顺序来

网友(2021-08-13):
我仿真conner的时候出现第一个conner concluded,然后第二个就会aborted,第三个又是concluded,然后再次aborted,我了颗.lis文件,报错:circuit 0 has no nodes,请问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D(2021-11-30):
我这样进行Corner仿真,得到相应数量的tr文件但是,只有最后一个Corner有数据,我用的是.probe方式输出结果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D:
我这样进行Corner仿真,得到相应数量的tr文件但是,只有最后一个Corner有数据,我用的是.probe方式输出结果 ...

请问有解决这个只保存最后一个corner结果的问题了吗?
遇到同样问题,求指教

网友(2022-05-18):
不用del 那一行,也是能跑的

网友(2022-11-15):
怎么设定角度

网友E(2023-01-03):
楼主请问一个问题,有没有方法将测量输出结构mt0 mt1 .....都输出到一个文件里比如mt0

网友(2023-04-13):
除了alter,还有没有其他循环的命令,corner多了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一个问题,有没有方法将测量输出结构mt0 mt1 .....都输出到一个文件里比如mt0 ...

同问

网友(2023-06-19):
这个功能在option 里面加上 measfile=1 就可以啦

网友(2024-01-05):
为什么我这样处理后,wv只能打开最后一个波形,其余几个波形打不开

网友F(2024-02-23):
想请教下如果不同工艺角下的变量发生了变化,比如FFHVHT时我的变量b c分别是1.8 0,FFLVLT时是0 1.8,应怎么设置代码?我看可以每个工艺角里面改.temp -45 125 但是.b 0 .c 1.8就要报错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下如果不同工艺角下的变量发生了变化,比如FFHVHT时我的变量b c分别是1.8 0,FFLVLT时是0 1.8,应怎 ...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