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联合modelsim 进行gate_simulation port丢失问题

楼主(2020-03-25):
问题描述:
使用quartus联合modelsim进行仿真,rtl_simulation已通过,进行gate_simulation时,使用和rtl相同的top_testbeach,会出现error如下图:

之前在vivado上也有这种情况,是由于综合后模块层次及port可能被优化以及改名,导致rtl_simulation的tb进行gate级仿真,出现层次和port 找不到的情况。
已试了两种方法:
1. 使用 quartus 的synthesis attribute 中的(*keep *)wire/reg 可以使得信号端口不被优化,尝试后还是没有解决,但使用(*keep *)wire/reg 可以确定的在netlist 中可以find被标记的信号了,没使用之前netlist中是not find,理论上可以find 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可是还是没解决,求大神抬一手????

2.不使用(*keep *)wire/reg去标记信号,修改top_testbeach,将rtl级的tb在gate级error not find的信号修改成综合后的netlist 中对应rtl层次的信号进行替换,但还是未解决,error还是如出一撤,这怎么解决呢,穷驴技穷

具体实例代码如下:
force top_tb_ov2710 a30.digital corex.pre_process.swap=1'b0; //rtl级tb
方法1:在pre_process层次下找到swap 进行(* keep *)wire swap;    未解决
方法2:在netlist中找到与之关联的信号reg00[0]  ,修改tb为force top_tb_ov2710 a30.digital corex.pre_process.reg00[0].Q=1'b0;   未解决

还尝试error描述not find “pre_process”这次层次,我打开网表如图所示
图示是由(*keep*)mark后的可以在网表中find 该信号,层次如图所示,可以看出来是有这个pre_process的层次的,还试了copy这个层次粘贴到tb中,直接会语法错误force top_tb_ov2710 a30.digital corex.pre:pre_process.swap=1'b0; 不是层次描述的问题,但问题怎么解决,还是不知道,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第二个办法,没有解决的原因是什么?wire很容易被综合成不可预知的东西。有时候也可能会被取反。感觉针对第二种办法再仔细确认一下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办法,没有解决的原因是什么?wire很容易被综合成不可预知的东西。有时候也可能会被取反。感觉针对第 ...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