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S2016.01 版本里面是否能够进行有限元(FEM)仿真?

楼主(2020-03-25):
如果需要FEM仿真,最少需要更新到哪个版本?

我有一些IC上的金属结构需要仿真,但由于DRC的限制,这些结构基本都是层叠栅格状的
用momentum来仿真它就会很老实的把这些结构都辨认出来,然后mesh
结果需要求解的矩阵就非常大,内存都爆了。
之前是德有次做一个网络讲座的时候我问他们应该怎么做这种结果的仿真,他们建议用有限元分析。

但好像ADS 2016.01 的linux版本里没有FEM?
而且linux版本目前有破解版的也不多……

所以想问下大家需要FEM的话,最少要升到哪个版本?另外为什么FEM会针对这种栅格结构更有效。谢谢!

网友A:
好像都可以吧,主要看破解和license。具体不记得了,好像有的版本可以,有的提示没有license。源文件去官网下载,然后想办法做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可以吧,主要看破解和license。具体不记得了,好像有的版本可以,有的提示没有license。源文件去官网 ...

我去官网看了一下描述,2016的页面里面就没出现有限元或者FEM,2017有了。
现在正在下载2017,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破解、破解完了能不能在cadence里启动,启动完了PDK的substrate是不是支持……
啊问题好多。

楼主:
很好,下载完ADS2017,安装了一半,发现ADS2016里有FEM的示例。所以拿ADS2016打开一看,simulator可以选momentum射频、momentum微波,或者FEM。为啥之前不知道呢,因为PDK只给了cadence下完整的版本,cadence 中集成的momentum只有射频、微波两个选项,根本就没有FEM。
看来想做FEM只能导出版图用ADS打开了,好开心哦。

网友:
ADS 都试线路仿真,没有FEM 电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