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PT修时序,同时有9T和7T的cell的问题

楼主(2020-03-25):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个问题。 有个项目同时使用了9T和7T的cell,在DC里面我们使用了sub_target来综合,指定A只使用9T的cell。
现在进了PT修时序,发现PT没有这指定一个module只能用9T的这种命令(和DC不同)。
请问大家PT里面如何实现这个效果 ?有这方面的经验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
遇到过混用的,直接pt里面加入对应的lib库就好了,因为不同track 的cell名字不一样,所以不会出现错误

楼主:
主要是fix_eco_timing会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fix_eco_timing会混

用physical_aware修可以吗?因为读def/lef有row信息,会不会就不会放错位置了?

网友:
将不要修的全部dont touch,指定库去修要做eco的

网友:
你好,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dc吃进去,分层吐出verilog,替换7T到9T或将9T换成7T,两个文件再合并就解决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