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pectre_X 的license

楼主(2020-03-25):
装了个SPECTRE191 BASE,如果只用SPECTRE则一切正常,如果用Spectre_X则报license不支持

网友A:
自己加,缺啥就补啥。C家是暴力破解的。license还好吧。论坛里有教程,现成的好像没见过。

网友B:
先把spectre patch了然后缺啥feature就在License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缺啥就补啥。C家是暴力破解的。license还好吧。论坛里有教程,现成的好像没见过。 ...

感谢问起你的热心回复,想请教一个问题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949DCC3758854C93A4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F18 8BB7 0513 A9D1 B822 \
        27C6 213E 91D5 76E7 8113 8E28 98AB D6FE A844 8254 1048 1296 \
        2FA3 5129 B8C7 83E8 7395 4E57 E39D AAB7 1DE9 A23C BC1B 8E58 \
        570F" V7.1_LK=3D248D4CA141713F8E4C

上面是个license中的FEATURE,别的都弄,但从SIGN2开始后面的字串是什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spectre patch了然后缺啥feature就在License填啥

感谢问起你的热心回复,想请教一个问题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949DCC3758854C93A4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F18 8BB7 0513 A9D1 B822 \
        27C6 213E 91D5 76E7 8113 8E28 98AB D6FE A844 8254 1048 1296 \
        2FA3 5129 B8C7 83E8 7395 4E57 E39D AAB7 1DE9 A23C BC1B 8E58 \
        570F" V7.1_LK=3D248D4CA141713F8E4C

上面是个license中的FEATURE,别的都弄,但从SIGN2开始后面的字串是什么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问起你的热心回复,想请教一个问题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

用手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问起你的热心回复,想请教一个问题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

不要去琢磨license,如果你知道那个是咋算出来的,加密算法公司就倒闭了。去看看scr文件怎么改,然后用软件生成能用的license就好了。C家都是暴力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计算出来的

调皮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问起你的热心回复,想请教一个问题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949DCC3758854C93A4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F18 8BB7 0513 A9D1 B822 \
        27C6 213E 91D5 76E7 8113 8E28 98AB D6FE A844 8254 1048 1296 \
        2FA3 5129 B8C7 83E8 7395 4E57 E39D AAB7 1DE9 A23C BC1B 8E58 \
        570F" V7.1_LK=3D248D4CA141713F8E4C

PATCH后只需改红色字符串即可
SING应该使用椭圆曲线加密算法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949DCC3758854 ...

感谢感谢,我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琢磨license,如果你知道那个是咋算出来的,加密算法公司就倒闭了。去看看scr文件怎么改,然后用软 ...

感谢感谢,我用0.4b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ATURE ADE_GXL_TC_Tun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949DCC3758854 ...

感谢提示,目前看来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示,目前看来已经可以用了

Would you like to show how to crack spectre-x ?

网友(2020-08-14):
请教一下。spectre调用了哪个feature,从哪个文件可以查看得到?

网友:
什么版本的cadence可以显示spectre_x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示,目前看来已经可以用了

环境变量怎么写

网友(2021-03-01):
:P:P:P:P

网友(2021-06-24):
引用 楼主:
感谢提示,目前看来已经可以用了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弄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spectre patch了然后缺啥feature就在License填啥

装了个SPECTRE191 BASE,如果只用SPECTRE则一切正常,如果用Spectre_X则报license不支持.
请问Spectre_X的license要怎么加吗?

网友(2022-06-24):
怎么弄的 完全不懂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D:
VENDOR_STRING=UHPDERM

不好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