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di的coverage是否需要额外的license权限

楼主(2020-03-25):
用dve统计覆盖率没有问题:DVE  = dve -full64 -covdir simv.vdb &
用verdi统计覆盖率提示没有覆盖率统计的license(此时可以用verdi打开波形):VERDI = verdi -full64 -cov -covdir simv.vdb &
verdi的coverage功能是不是需要额外的license权限?

报错信息如下:
Verdi Release Verdi3_L-2016.06-1 (RH Linux x86_64/64bit) 07/10/2016
(C) 1999 - 2016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ynopsys.com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cfile = /fpga/uvm-1.1d/examples/integrated/ubus/examples/novas.rc
guiConfFile = /fpga/uvm-1.1d/examples/integrated/ubus/examples/novas.conf
10:29:20 (snpslmd) OUT: "Verdi" administrator@adminvm  [adminvmadministrator17790796_1]
10:29:20 (snpslmd) UNSUPPORTED: "VerdiCoverage" (PORT_AT_HOST_PLUS   ) administrator@adminvm  [adminvmadministrator17790796_1]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Coverage license. Use vdCov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10:29:20 (snpslmd) IN: "Verdi" administrator@adminvm  [adminvmadministrator17790796_1]

网友(2020-06-0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please help!!!!

网友(2020-07-07):
可能是license的某些feature没有安装,找IT解决吧。

网友(2020-11-21):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0-12-30):
需要Liencese的 找IT解决吧 或者试试看dve

网友: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i also encountered it. i need verdi coverage license

网友A(2021-02-27):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把.src进行稍微修改即可,在Feature中添加VerdiCoverag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把.src进行稍微修改即可,在Feature中添加VerdiCoverage。

I did it but it did not solved the problem i will share my license file with you wish if you add that feature to it. Wil write a detail email to you please help us all its a big issue to 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did it but it did not solved the problem i will share my license file with you wish if you add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