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振幅

楼主(2020-03-25):
想问一下,从VCO核心输出的信号振幅有1V左右,经过cascode缓冲器后衰减到只有300mv左右,我利用的cascode缓冲级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增大buffer电感,或者加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buffer电感,或者加点电流。

我这么设计cascode缓冲器结构应该没有问题吧?增加电流是直接增加cascode的偏置电压吗?

网友B:
我没有见过cascode结构的缓冲器,如果频率高,你就用CML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见过cascode结构的缓冲器,如果频率高,你就用CML嘛

频率大概是60G左右,我有看到论文使用cascode结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就用cascode电路性能变差,噪声性能也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