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关于SNR仿真结果疑问分析?

楼主(2020-03-25):
11bitADC,DAC由高7bit电容+低4bit的电阻

跑SNR等参数(波形因权限问题没法导出来,所以用cadence自带的跑的),有效位只有7bit,不知道怎么去分析缘由

网友:
先给固定输入,看上极板每次dac建立的电压是不是2进制关系

楼主:
自我回答,时隔两周发现运放GBW太小了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改GBW

网友:
不知道楼中提到的放大器用在这个ADC的哪里地方。不过从楼中贴出来的照片来看,FFT的点数是128个,有点少!另外,做FFT用的是矩形窗,换个窗看看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