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函数嵌套函数

楼主(2020-03-25):
我要实现一个功能,三个独立函数。在schematic中选中一个symbol,执行函数一,函数一返回值为此symbol的所有出PIN的list。
然后在layout界面,选中一个block,执行函数二,函数二返回值为block内部的所有pin list。
然后执行函数三,对两个list进行对比,然后进行xx操作。

现在我三个独立函数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怎么样才能将函数1和函数2的返回值传递到函数三呢?
举例来说:
procedur(func1()
let((X)
X="test"
);let
);proc
func1返回值是“test”

procedure(func3()
let((obj)
obj=func1()
);let
);proc
func3返回值是“test”  ,我就是想要这个能力,func3可以获取func1的返回值。
但是,当func1的返回值不是直接赋值的,而是经过obj=geGetSelSet() ,然后对obj进行一系列操作之后,得到的X="TEST"
那么这个返回值在单独执行func1时没问题,在执行func3时就会返回 :func1 就是只返回func1这个函数名。

求助大佬怎么解。我试过弄一个全局变量 XX=procedure(func1().........),然后把全局变量XX赋值给func3,还是返回:func1 而不是“TEST”
我有试过嵌套函数:
procedure(func3()
let((obj)
obj=procedure(func1()
let((obj X)
obj=geGetSelSet()
.....
.....
.....
X=.....
);let
);proc
);let
);proc
这样嵌套函数,没有语法错误,我先单独执行func1,让X变为“TEST”,然后在执行func3,func3的返回值还是func1  ,而不是“TEST”

网友A:
函数要用return返回你想要的值,然后才能传到其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要用return返回你想要的值,然后才能传到其他函数。

let定义局部变量,返回值是let内最后一个参数。return是prog用的,prog定义局部变量,可以用return在任意位置返回

楼主(2020-04-24):
这个脚本我写出来了,用了写入和读取文件的方法进行中间寄存。不过主要用于顶层top多条lane,pin name上浮时各个lane加不同的后缀,人工修改非常耗时,xl出来再移动到正确位置也非常耗时,此时正是这个脚本的用武之地。
但总体来说,底层用处不大。适用范围小。我应该会在我另一个帖子里贴上这个脚本,有需要的可以去下载

楼主:
我在脚本资料区有一个加精的帖子,里面是我分享的脚本。这个脚本很长,因为我经过调试的脚本都在公司的linux系统内,拿不出来。
能上传到这里的是我手打的,并没有经过测试。现在分享的脚本都是50行以内的。
有一些100行以上,甚至几百行的脚本,我都没手打,怕漏掉字母,或者大小写弄错导致脚本失效。

而且这个脚本很特殊,我是用来同步电路pin name和layout pin name的。
假如一个block底层的pin name和上层调用时不同,这个脚本会自动将底层的pin上浮,并且替换成新的name。

小模块pin少,收益不大。只是针对一个IP有很多条LANE的,一个LANE几百个pin,然后每个LANE的pin在上层调用时都增加了某个后缀,比如*_LANE1_*这种.

这个脚本,后续我再考虑一下是否手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脚本资料区有一个加精的帖子,里面是我分享的脚本。这个脚本很长,因为我经过调试的脚本都在公司的lin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脚本资料区有一个加精的帖子,里面是我分享的脚本。这个脚本很长,因为我经过调试的脚本都在公司的lin ...

多谢楼主!

网友(2021-08-25):
好厉害,楼主是怎么学习skill 的,有相关资料推荐吗

网友(2023-12-05):
引用 楼主:
这个脚本我写出来了,用了写入和读取文件的方法进行中间寄存。不过主要用于顶层top多条lane,pin name上浮 ...

楼主很厉害啊!但是我这边有个方法就是XL飞pin,应该也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