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匹配时,间距问题

楼主(2020-03-25):
       比如说4个管子需要匹配ABBA,再加上dummy一共就是6个管子。是要求6个管子之间的间距一样吗?还是说只需要匹配的4个管子之间的间距一样就行了,dummy管无所谓。

网友A:
要一样的。加dummy就是让你每个管子尽量“周围的环境一致”,间距一样,你的第一个A看到左边的dummy和看到他右侧的B的距离啊什么的才一致。后面的类推。

网友:
做一样,尽量小就行。又省空间又方便

网友:
合并呀,要什么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一样的。加dummy就是让你每个管子尽量“周围的环境一致”,间距一样,你的第一个A看到左边的dummy和看到 ...

谢谢解疑。

网友:
如果间距不一样,还要Dummy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