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器和开关电容比较器连接时的时序问题

楼主(2020-03-25):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具体是这样的。前面一级是一个全差分的开关电容放大器,后面需要将差分结果与一个基准电压作比较。所以想用一个开关电容的比较器来做比较。但是在两者连接的时候遇到了时序的问题。就是后面的开关电容比较器什么时候采样。因为开关电容放大器在采样的时候需要把电容短路,此时的输出已经变化,不是放大的结果了,所以不能被后级采样;放大器在放大的时候如果采样的话,后级的采样电容如果结果又会引起前级放大电容的值的变化,影响放大精度。所以现在陷入两难的境地。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提出些建议。
目的是将开关电容放大器的差分输出结果与一个基准电压作比较。只要可以实现,不用开关电容比较器也可以。

网友A:
后级的采样电容怎么会影响前级的放大电容的变化呢?加上后级的采样电容只会让前级的开关电容放大器速度变慢吧,直流的精度取决于反馈系数β和放大倍数Avol,这个加电容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的采样电容怎么会影响前级的放大电容的变化呢?加上后级的采样电容只会让前级的开关电容放大器速度变慢 ...

可是加上后级的采样电容之后,前级输出端接的电容就包括反馈电容和后级采样电容了。这样的话反馈系数也变了。不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加上后级的采样电容之后,前级输出端接的电容就包括反馈电容和后级采样电容了。这样的话反馈系数也变 ...

反馈系数不会变的,你画个电路分析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