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问题!

楼主(2020-03-25):
各位大佬,pdk装不上,smic0.18的库,运行./SMIC_PDK_instal命令之后自动打开了virtuoso,但是没有后续选择金属的选项,如图

网友A:
这个是虚拟机的设置问题。这个虚拟机把启动软件的命令virtuoso&写成了/etc/env/virtuoso脚本,你要把这个脚本重命名,而且把里面最后一行virtuoso&注释掉,再安装pdk。而且,要拷贝一个cdsinit文件到安装pdk的路径下来,重命名为cdsinit_ic61(也许是这个名字吧,我记不清了,可以先按照,看log文件里的报错确认名字)。

网友:
可以先按照-->可以先安装,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2022-03-25):
你好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请教一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虚拟机的设置问题。这个虚拟机把启动软件的命令virtuoso&写成了/etc/env/virtuoso脚本,你要把这个脚 ...

你好,能把这个解决方案写得更详细点吗?还是不懂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