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反相器失效

楼主(2020-03-25):
dc综合后vcs仿真(用$deposit 给各种触发器赋了初值的)其中某一个反相器标准单元失效,具体如图所示,将反相器改为assign语句同样不起作用,请问这是为什么?反相器后面接了四个同样的反相器和一个D触发器。

楼主:
经过继续研究发现是反相器后面接的d触发器的输入一直锁在0,导致反相器输出也锁0。
原因好像是$deposit 给d触发器的输入端赋初值之后,有些d触发器的输入会一直锁定在初值,具体原理还不清楚。
关于dc综合后vcs仿真给所有D触发器赋初值防止x态出现的方法:用正则表达式从dc输出的sdf文件中把D触发器的型号grep出来,一般型号下面一句就是d触发器的完整实例名(包含路径),所以用grep  -a 1 ’触发器,寄存器型号名’ sdf文件 ; 然后对输出进行进一步处理将完整实例名grep出来,再用sed 在实例名前加"$deposit  (" ,实例名后加输入端口名比如说“.D”, 再在行尾加要初始化的值比如说“ , b'0”。 最后记得对不同触发器寄存器进行不同的赋初值处理,比如说带有输入选择端的要选则一个输入端(给选择端口赋值)再给相应输入端口赋初值,比如说有使能信号的给使能信号也赋初值。

网友A:
编译时加+vcs+random,仿真时simv +vcs+initreg+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加+vcs+random,仿真时simv +vcs+initreg+0/1

是综合后流片厂的触发器寄存器vcs也能识别出来并自己初始化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