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MOS器件设计D触发器,制作二分频器后仿真结果出现振荡

楼主(2020-03-25):
如题,基于PDK中的MOS搭建了NAND,而后基于NAND搭建DFF(D触发器),DFF瞬态仿真验证逻辑正确。短接DFF的D Q'两端制作二分频器,二分频电路输出出现振荡信号,无法实现分频功能。仿真器使用Spectre,请教发生振荡的原因?

网友:
反馈路径上加一个电阻,推断可能是管子尺寸太大的缘故

网友A(2020-04-27):
同样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0-12-09):
引用 网友A:
同样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印象中是频率过高

网友A:
是的,当时也是因为频率太高了,可能nand做得也不理想,虽然这种结构简单,但是就是因为结构简单,很容易发生竞争冒险,导致输出不对,后面换了种更复杂一点的结构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A:
是的,当时也是因为频率太高了,可能nand做得也不理想,虽然这种结构简单,但是就是因为结构简单,很容易发 ...

请问是换一种更复杂的与非结构么,还是换一种二分频结构?

网友B(2023-06-27):
引用 网友A:
是的,当时也是因为频率太高了,可能nand做得也不理想,虽然这种结构简单,但是就是因为结构简单,很容易发 ...

请问用的什么结构呢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什么结构呢

两个latch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