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的时序较好,但将得到的SDC文件读入ICC后,report_timing后出现时序的较大违例

楼主(2020-03-25):
DC综合后的时序较好,但将得到的SDC文件读入ICC后,report_timing后出现时序的较大违例,该怎么解决呢?这个是DC的clk时序结果:
Startpoint: w_reg_3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r_reg_3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4.00
  w_reg_31_/CK (DQHSV2)                                   0.00       4.00 r
  w_reg_31_/Q (DQHSV2)                                    0.44       4.44 r
  div_72/a[31] (MLP_tanh_DW_div_tc_0)                     0.00       4.44 r
  div_72/U768/Z (CLKXOR2HSV1)                             0.05       4.49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0/CO (ADH1HSV1)                  0.04       4.53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CO (ADH1HSV1)                  0.04       4.57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2/CO (ADH1HSV1)                  0.03       4.60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3/CO (ADH1HSV1)                  0.03       4.63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4/CO (ADH1HSV1)                  0.03       4.67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5/CO (ADH1HSV1)                  0.03       4.70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6/CO (ADH1HSV1)                  0.03       4.74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7/CO (ADH1HSV1)                  0.03       4.77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8/CO (ADH1HSV1)                  0.03       4.81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9/CO (ADH1HSV1)                  0.03       4.84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0/CO (ADH1HSV1)                 0.03       4.87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1/CO (ADH1HSV1)                 0.03       4.91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2/CO (ADH1HSV1)                 0.03       4.94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3/CO (ADH1HSV1)                 0.03       4.98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4/CO (ADH1HSV1)                 0.03       5.01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5/CO (ADH1HSV1)                 0.03       5.04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6/CO (ADH1HSV1)                 0.03       5.08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7/CO (ADH1HSV1)                 0.03       5.11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8/S (ADH1HSV1)                  0.04       5.16 f
  div_72/U233/Z (OR2HSV2)                                 0.04       5.20 f
  div_72/U99/Z (OR2HSV2)                                  0.04       5.24 f
  div_72/U171/Z (CLKAND2HSV2)                             0.03       5.27 f
  div_72/U172/Z (CLKAND2HSV2)                             0.03       5.31 f
  div_72/U235/Z (CLKAND2HSV2)                             0.03       5.34 f
  div_72/U100/Z (OR2HSV2)                                 0.04       5.38 f
  div_72/U236/Z (CLKAND2HSV2)                             0.03       5.42 f
  div_72/U267/Z (OR2HSV2)                                 0.04       5.46 f
  div_72/U268/Z (OR2HSV2)                                 0.04       5.50 f
  div_72/U97/Z (OR2HSV2)                                  0.04       5.55 f
  div_72/U170/Z (CLKAND2HSV2)                             0.03       5.58 f
  div_72/U234/Z (CLKAND2HSV2)                             0.03       5.61 f
  div_72/U98/Z (OR2HSV2)                                  0.04       5.65 f
  div_72/U124/Z (CLKAND2HSV2)                             0.08       5.74 f
  div_72/U22/Z (CLKXOR2HSV2)                              0.07       5.81 f
  div_72/U173/Z (OR2HSV2)                                 0.04       5.85 f
  div_72/U95/Z (OR2HSV2)                                  0.04       5.89 f
  div_72/U126/Z (CLKAND2HSV2)                             0.03       5.93 f
  div_72/U127/Z (CLKAND2HSV2)                             0.03       5.96 f
  div_72/U189/Z (CLKAND2HSV2)                             0.03       6.00 f
  div_72/U96/Z (OR2HSV2)                                  0.04       6.04 f
  div_72/U190/Z (CLKAND2HSV2)                             0.03       6.07 f
  div_72/U237/Z (OR2HSV2)                                 0.04       6.12 f
  div_72/U238/Z (OR2HSV2)                                 0.04       6.16 f
  div_72/U94/Z (OR2HSV2)                                  0.04       6.20 f
  div_72/U125/Z (CLKAND2HSV2)                             0.03       6.24 f
  div_72/U188/Z (CLKAND2HSV2)                             0.03       6.27 f
  div_72/U51/Z (OR2HSV2)                                  0.04       6.31 f
  div_72/U433/ZN (CLKNAND2HSV2)                           0.01       6.33 r
  div_72/U34/ZN (OAI21HSV2)                               0.10       6.43 f
  div_72/U17/Z (CLKXOR2HSV2)                              0.09       6.51 f
  div_72/U187/Z (OR2HSV2)                                 0.04       6.56 f
  div_72/U79/Z (OR2HSV2)                                  0.04       6.60 f
  div_72/U155/Z (CLKAND2HSV2)                             0.03       6.64 f
  div_72/U169/Z (CLKAND2HSV2)                             0.03       6.67 f
  div_72/U218/Z (CLKAND2HSV2)                             0.03       6.70 f
  div_72/U93/Z (OR2HSV2)                                  0.04       6.74 f
  div_72/U232/Z (CLKAND2HSV2)                             0.03       6.78 f
  div_72/U252/Z (OR2HSV2)                                 0.04       6.82 f
  div_72/U266/Z (OR2HSV2)                                 0.04       6.86 f
  div_72/U65/Z (OR2HSV2)                                  0.04       6.91 f
  div_72/U141/Z (CLKAND2HSV2)                             0.03       6.94 f
  div_72/U204/Z (CLKAND2HSV2)                             0.03       6.97 f
  div_72/U50/Z (OR2HSV2)                                  0.04       7.02 f
  div_72/U30/ZN (IOA21HSV2)                               0.12       7.14 f
  div_72/U1/Z (CLKXOR2HSV2)                               0.09       7.22 f
  div_72/U186/Z (OR2HSV2)                                 0.04       7.26 f
  div_72/U78/Z (OR2HSV2)                                  0.04       7.31 f
  div_72/U154/Z (CLKAND2HSV2)                             0.03       7.34 f
  div_72/U168/Z (CLKAND2HSV2)                             0.03       7.38 f
  div_72/U217/Z (CLKAND2HSV2)                             0.03       7.41 f
  div_72/U92/Z (OR2HSV2)                                  0.04       7.45 f
  div_72/U231/Z (CLKAND2HSV2)                             0.03       7.49 f
  div_72/U251/Z (OR2HSV2)                                 0.04       7.53 f
  div_72/U265/Z (OR2HSV2)                                 0.04       7.57 f
  div_72/U64/Z (OR2HSV2)                                  0.04       7.61 f
  div_72/U140/Z (CLKAND2HSV2)                             0.03       7.65 f
  div_72/U203/Z (CLKAND2HSV2)                             0.03       7.68 f
  div_72/U49/Z (OR2HSV2)                                  0.04       7.72 f
  div_72/U26/ZN (IOA21HSV2)                               0.12       7.84 f
  div_72/U685/Z (MUX2HSV1)                                0.06       7.91 f
  div_72/U185/Z (OR2HSV2)                                 0.05       7.95 f
  div_72/U77/Z (OR2HSV2)                                  0.04       8.00 f
  div_72/U153/Z (CLKAND2HSV2)                             0.03       8.03 f
  div_72/U167/Z (CLKAND2HSV2)                             0.03       8.07 f
  div_72/U216/Z (CLKAND2HSV2)                             0.03       8.10 f
  div_72/U91/Z (OR2HSV2)                                  0.04       8.14 f
  div_72/U230/Z (CLKAND2HSV2)                             0.03       8.18 f
  div_72/U250/Z (OR2HSV2)                                 0.04       8.22 f
  div_72/U264/Z (OR2HSV2)                                 0.04       8.26 f
  div_72/U63/Z (OR2HSV2)                                  0.04       8.30 f
  div_72/U139/Z (CLKAND2HSV2)                             0.03       8.34 f
  div_72/U202/Z (CLKAND2HSV2)                             0.03       8.37 f
  div_72/U48/Z (OR2HSV2)                                  0.04       8.41 f
  div_72/U21/ZN (IOA21HSV2)                               0.12       8.53 f
  div_72/U8/Z (CLKXOR2HSV2)                               0.09       8.62 f
  div_72/U184/Z (OR2HSV2)                                 0.04       8.66 f
  div_72/U76/Z (OR2HSV2)                                  0.04       8.70 f
  div_72/U152/Z (CLKAND2HSV2)                             0.03       8.74 f
  div_72/U166/Z (CLKAND2HSV2)                             0.03       8.77 f
  div_72/U215/Z (CLKAND2HSV2)                             0.03       8.81 f
  div_72/U90/Z (OR2HSV2)                                  0.04       8.85 f
  div_72/U229/Z (CLKAND2HSV2)                             0.03       8.88 f
  div_72/U249/Z (OR2HSV2)                                 0.04       8.92 f
  div_72/U263/Z (OR2HSV2)                                 0.04       8.97 f
  div_72/U62/Z (OR2HSV2)                                  0.04       9.01 f
  div_72/U138/Z (CLKAND2HSV2)                             0.03       9.04 f
  div_72/U201/Z (CLKAND2HSV2)                             0.03       9.08 f
  div_72/U47/Z (OR2HSV2)                                  0.04       9.12 f
  div_72/U33/ZN (IOA21HSV2)                               0.12       9.24 f
  div_72/U2/Z (CLKXOR2HSV2)                               0.09       9.32 f
  div_72/U183/Z (OR2HSV2)                                 0.04       9.37 f
  div_72/U75/Z (OR2HSV2)                                  0.04       9.41 f
  div_72/U151/Z (CLKAND2HSV2)                             0.03       9.45 f
  div_72/U165/Z (CLKAND2HSV2)                             0.03       9.48 f
  div_72/U214/Z (CLKAND2HSV2)                             0.03       9.51 f
  div_72/U89/Z (OR2HSV2)                                  0.04       9.56 f
  div_72/U228/Z (CLKAND2HSV2)                             0.03       9.59 f
  div_72/U248/Z (OR2HSV2)                                 0.04       9.63 f
  div_72/U262/Z (OR2HSV2)                                 0.04       9.67 f
  div_72/U61/Z (OR2HSV2)                                  0.04       9.72 f
  div_72/U137/Z (CLKAND2HSV2)                             0.03       9.75 f
  div_72/U200/Z (CLKAND2HSV2)                             0.03       9.78 f
  div_72/U46/Z (OR2HSV2)                                  0.04       9.83 f
  div_72/U29/ZN (IOA21HSV2)                               0.12       9.95 f
  div_72/U9/Z (CLKXOR2HSV2)                               0.09      10.03 f
  div_72/U182/Z (OR2HSV2)                                 0.04      10.07 f
  div_72/U74/Z (OR2HSV2)                                  0.04      10.12 f
  div_72/U150/Z (CLKAND2HSV2)                             0.03      10.15 f
  div_72/U164/Z (CLKAND2HSV2)                             0.03      10.19 f
  div_72/U213/Z (CLKAND2HSV2)                             0.03      10.22 f
  div_72/U88/Z (OR2HSV2)                                  0.04      10.26 f
  div_72/U227/Z (CLKAND2HSV2)                             0.03      10.30 f
  div_72/U247/Z (OR2HSV2)                                 0.04      10.34 f
  div_72/U261/Z (OR2HSV2)                                 0.04      10.38 f
  div_72/U60/Z (OR2HSV2)                                  0.04      10.42 f
  div_72/U136/Z (CLKAND2HSV2)                             0.03      10.46 f
  div_72/U199/Z (CLKAND2HSV2)                             0.03      10.49 f
  div_72/U45/Z (OR2HSV2)                                  0.04      10.53 f
  div_72/U25/ZN (IOA21HSV2)                               0.12      10.65 f
  div_72/U3/Z (CLKXOR2HSV2)                               0.09      10.74 f
  div_72/U181/Z (OR2HSV2)                                 0.04      10.78 f
  div_72/U73/Z (OR2HSV2)                                  0.04      10.82 f
  div_72/U149/Z (CLKAND2HSV2)                             0.03      10.86 f
  div_72/U163/Z (CLKAND2HSV2)                             0.03      10.89 f
  div_72/U212/Z (CLKAND2HSV2)                             0.03      10.93 f
  div_72/U87/Z (OR2HSV2)                                  0.04      10.97 f
  div_72/U226/Z (CLKAND2HSV2)                             0.03      11.00 f
  div_72/U246/Z (OR2HSV2)                                 0.04      11.04 f
  div_72/U260/Z (OR2HSV2)                                 0.04      11.09 f
  div_72/U59/Z (OR2HSV2)                                  0.04      11.13 f
  div_72/U135/Z (CLKAND2HSV2)                             0.03      11.16 f
  div_72/U198/Z (CLKAND2HSV2)                             0.03      11.20 f
  div_72/U44/Z (OR2HSV2)                                  0.04      11.24 f
  div_72/U20/ZN (IOA21HSV2)                               0.12      11.36 f
  div_72/U10/Z (CLKXOR2HSV2)                              0.09      11.44 f
  div_72/U180/Z (OR2HSV2)                                 0.04      11.49 f
  div_72/U72/Z (OR2HSV2)                                  0.04      11.53 f
  div_72/U148/Z (CLKAND2HSV2)                             0.03      11.57 f
  div_72/U162/Z (CLKAND2HSV2)                             0.03      11.60 f
  div_72/U211/Z (CLKAND2HSV2)                             0.03      11.63 f
  div_72/U86/Z (OR2HSV2)                                  0.04      11.68 f
  div_72/U225/Z (CLKAND2HSV2)                             0.03      11.71 f
  div_72/U245/Z (OR2HSV2)                                 0.04      11.75 f
  div_72/U259/Z (OR2HSV2)                                 0.04      11.79 f
  div_72/U58/Z (OR2HSV2)                                  0.04      11.84 f
  div_72/U134/Z (CLKAND2HSV2)                             0.03      11.87 f
  div_72/U197/Z (CLKAND2HSV2)                             0.03      11.90 f
  div_72/U43/Z (OR2HSV2)                                  0.04      11.95 f
  div_72/U32/ZN (IOA21HSV2)                               0.12      12.07 f
  div_72/U4/Z (CLKXOR2HSV2)                               0.09      12.15 f
  div_72/U179/Z (OR2HSV2)                                 0.04      12.19 f
  div_72/U71/Z (OR2HSV2)                                  0.04      12.24 f
  div_72/U147/Z (CLKAND2HSV2)                             0.03      12.27 f
  div_72/U161/Z (CLKAND2HSV2)                             0.03      12.31 f
  div_72/U210/Z (CLKAND2HSV2)                             0.03      12.34 f
  div_72/U85/Z (OR2HSV2)                                  0.04      12.38 f
  div_72/U224/Z (CLKAND2HSV2)                             0.03      12.42 f
  div_72/U244/Z (OR2HSV2)                                 0.04      12.46 f
  div_72/U258/Z (OR2HSV2)                                 0.04      12.50 f
  div_72/U57/Z (OR2HSV2)                                  0.04      12.54 f
  div_72/U133/Z (CLKAND2HSV2)                             0.03      12.58 f
  div_72/U196/Z (CLKAND2HSV2)                             0.03      12.61 f
  div_72/U42/Z (OR2HSV2)                                  0.04      12.65 f
  div_72/U28/ZN (IOA21HSV2)                               0.12      12.77 f
  div_72/U11/Z (CLKXOR2HSV2)                              0.09      12.86 f
  div_72/U178/Z (OR2HSV2)                                 0.04      12.90 f
  div_72/U70/Z (OR2HSV2)                                  0.04      12.94 f
  div_72/U146/Z (CLKAND2HSV2)                             0.03      12.98 f
  div_72/U160/Z (CLKAND2HSV2)                             0.03      13.01 f
  div_72/U209/Z (CLKAND2HSV2)                             0.03      13.05 f
  div_72/U84/Z (OR2HSV2)                                  0.04      13.09 f
  div_72/U223/Z (CLKAND2HSV2)                             0.03      13.12 f
  div_72/U243/Z (OR2HSV2)                                 0.04      13.16 f
  div_72/U257/Z (OR2HSV2)                                 0.04      13.21 f
  div_72/U56/Z (OR2HSV2)                                  0.04      13.25 f
  div_72/U132/Z (CLKAND2HSV2)                             0.03      13.28 f
  div_72/U195/Z (CLKAND2HSV2)                             0.03      13.32 f
  div_72/U41/Z (OR2HSV2)                                  0.04      13.36 f
  div_72/U24/ZN (IOA21HSV2)                               0.12      13.48 f
  div_72/U5/Z (CLKXOR2HSV2)                               0.09      13.56 f
  div_72/U177/Z (OR2HSV2)                                 0.04      13.61 f
  div_72/U69/Z (OR2HSV2)                                  0.04      13.65 f
  div_72/U145/Z (CLKAND2HSV2)                             0.03      13.69 f
  div_72/U159/Z (CLKAND2HSV2)                             0.03      13.72 f
  div_72/U208/Z (CLKAND2HSV2)                             0.03      13.75 f
  div_72/U83/Z (OR2HSV2)                                  0.04      13.79 f
  div_72/U222/Z (CLKAND2HSV2)                             0.03      13.83 f
  div_72/U242/Z (OR2HSV2)                                 0.04      13.87 f
  div_72/U256/Z (OR2HSV2)                                 0.04      13.91 f
  div_72/U55/Z (OR2HSV2)                                  0.04      13.96 f
  div_72/U131/Z (CLKAND2HSV2)                             0.03      13.99 f
  div_72/U194/Z (CLKAND2HSV2)                             0.03      14.02 f
  div_72/U40/Z (OR2HSV2)                                  0.04      14.07 f
  div_72/U19/ZN (IOA21HSV2)                               0.12      14.19 f
  div_72/U31/Z (CLKXOR2HSV2)                              0.09      14.27 f
  div_72/U176/Z (OR2HSV2)                                 0.04      14.31 f
  div_72/U68/Z (OR2HSV2)                                  0.04      14.36 f
  div_72/U144/Z (CLKAND2HSV2)                             0.03      14.39 f
  div_72/U158/Z (CLKAND2HSV2)                             0.03      14.43 f
  div_72/U207/Z (CLKAND2HSV2)                             0.03      14.46 f
  div_72/U82/Z (OR2HSV2)                                  0.04      14.50 f
  div_72/U221/Z (CLKAND2HSV2)                             0.03      14.54 f
  div_72/U241/Z (OR2HSV2)                                 0.04      14.58 f
  div_72/U255/Z (OR2HSV2)                                 0.04      14.62 f
  div_72/U54/Z (OR2HSV2)                                  0.04      14.66 f
  div_72/U130/Z (CLKAND2HSV2)                             0.03      14.70 f
  div_72/U193/Z (CLKAND2HSV2)                             0.03      14.73 f
  div_72/U39/Z (OR2HSV2)                                  0.04      14.77 f
  div_72/U16/ZN (IOA21HSV2)                               0.12      14.89 f
  div_72/U580/Z (MUX2HSV1)                                0.06      14.96 f
  div_72/U175/Z (OR2HSV2)                                 0.05      15.00 f
  div_72/U67/Z (OR2HSV2)                                  0.04      15.05 f
  div_72/U143/Z (CLKAND2HSV2)                             0.03      15.08 f
  div_72/U157/Z (CLKAND2HSV2)                             0.03      15.12 f
  div_72/U206/Z (CLKAND2HSV2)                             0.03      15.15 f
  div_72/U81/Z (OR2HSV2)                                  0.04      15.19 f
  div_72/U220/Z (CLKAND2HSV2)                             0.03      15.23 f
  div_72/U240/Z (OR2HSV2)                                 0.04      15.27 f
  div_72/U254/Z (OR2HSV2)                                 0.04      15.31 f
  div_72/U53/Z (OR2HSV2)                                  0.04      15.35 f
  div_72/U129/Z (CLKAND2HSV2)                             0.03      15.39 f
  div_72/U192/Z (CLKAND2HSV2)                             0.03      15.42 f
  div_72/U38/Z (OR2HSV2)                                  0.04      15.46 f
  div_72/U27/ZN (IOA21HSV2)                               0.12      15.58 f
  div_72/U6/Z (CLKXOR2HSV2)                               0.09      15.67 f
  div_72/U174/Z (OR2HSV2)                                 0.04      15.71 f
  div_72/U66/Z (OR2HSV2)                                  0.04      15.75 f
  div_72/U142/Z (CLKAND2HSV2)                             0.03      15.79 f
  div_72/U156/Z (CLKAND2HSV2)                             0.03      15.82 f
  div_72/U205/Z (CLKAND2HSV2)                             0.03      15.86 f
  div_72/U80/Z (OR2HSV2)                                  0.04      15.90 f
  div_72/U219/Z (CLKAND2HSV2)                             0.03      15.93 f
  div_72/U239/Z (OR2HSV2)                                 0.04      15.97 f
  div_72/U253/Z (OR2HSV2)                                 0.04      16.02 f
  div_72/U52/Z (OR2HSV2)                                  0.04      16.06 f
  div_72/U128/Z (CLKAND2HSV2)                             0.03      16.09 f
  div_72/U191/Z (CLKAND2HSV2)                             0.03      16.13 f
  div_72/U37/Z (OR2HSV2)                                  0.04      16.17 f
  div_72/U23/ZN (IOA21HSV2)                               0.12      16.29 f
  div_72/U107/ZN (MUX2NHSV1)                              0.04      16.33 r
  div_72/U272/Z (CLKAND2HSV2)                             0.03      16.36 r
  div_72/U336/ZN (CLKNAND2HSV2)                           0.01      16.37 f
  div_72/U271/Z (CLKAND2HSV2)                             0.03      16.40 f
  div_72/U108/Z (CLKAND2HSV2)                             0.02      16.42 f
  div_72/U469/ZN (CLKNAND2HSV2)                           0.01      16.43 r
  div_72/U353/ZN (CLKNAND2HSV2)                           0.01      16.44 f
  div_72/U486/ZN (CLKNAND2HSV2)                           0.01      16.46 r
  div_72/U109/Z (CLKAND2HSV2)                             0.02      16.48 r
  div_72/U7/ZN (AOI31HSV2)                                0.02      16.49 f
  div_72/U18/ZN (IOA21HSV2)                               0.03      16.53 f
  div_72/U36/ZN (IOA21HSV2)                               0.03      16.56 f
  div_72/U519/Z (CLKXOR2HSV1)                             0.04      16.60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0/CO (ADH1HSV1)                  0.04      16.64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1/CO (ADH1HSV1)                  0.04      16.68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2/CO (ADH1HSV1)                  0.03      16.71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3/CO (ADH1HSV1)                  0.03      16.74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4/S (ADH1HSV1)                   0.08      16.82 f
  div_72/quotient[4] (MLP_tanh_DW_div_tc_0)               0.00      16.82 f
  mult_73/A[4] (MLP_tanh_DW02_mult_2)                     0.00      16.82 f
  mult_73/S2_4_1/CO (AD1HSV1)                             0.12      16.95 f
  mult_73/S2_5_1/CO (AD1HSV1)                             0.09      17.04 f
  mult_73/S2_6_1/CO (AD1HSV1)                             0.09      17.13 f
  mult_73/S2_7_1/CO (AD1HSV1)                             0.09      17.23 f
  mult_73/S2_8_1/CO (AD1HSV1)                             0.09      17.32 f
  mult_73/S2_9_1/CO (AD1HSV1)                             0.09      17.41 f
  mult_73/S2_10_1/CO (AD1HSV1)                            0.09      17.50 f
  mult_73/S2_11_1/CO (AD1HSV1)                            0.09      17.60 f
  mult_73/S2_12_1/CO (AD1HSV1)                            0.09      17.69 f
  mult_73/S2_13_1/CO (AD1HSV1)                            0.09      17.78 f
  mult_73/S2_14_1/CO (AD1HSV1)                            0.09      17.88 f
  mult_73/S2_15_1/CO (AD1HSV1)                            0.09      17.97 f
  mult_73/S2_16_1/CO (AD1HSV1)                            0.09      18.06 f
  mult_73/S2_17_1/CO (AD1HSV1)                            0.09      18.15 f
  mult_73/S2_18_1/CO (AD1HSV1)                            0.09      18.25 f
  mult_73/S2_19_1/CO (AD1HSV1)                            0.09      18.34 f
  mult_73/S2_20_1/CO (AD1HSV1)                            0.09      18.43 f
  mult_73/S2_21_1/CO (AD1HSV1)                            0.09      18.52 f
  mult_73/S2_22_1/CO (AD1HSV1)                            0.09      18.62 f
  mult_73/S2_23_1/CO (AD1HSV1)                            0.09      18.71 f
  mult_73/S2_24_1/CO (AD1HSV1)                            0.09      18.80 f
  mult_73/S2_25_1/CO (AD1HSV1)                            0.09      18.90 f
  mult_73/S2_26_1/CO (AD1HSV1)                            0.09      18.99 f
  mult_73/S2_27_1/CO (AD1HSV1)                            0.09      19.08 f
  mult_73/S2_28_1/CO (AD1HSV1)                            0.09      19.17 f
  mult_73/S2_29_1/CO (AD1HSV1)                            0.09      19.27 f
  mult_73/S2_30_1/S (AD1HSV1)                             0.07      19.34 f
  mult_73/U15/Z (XOR2HSV1)                                0.04      19.38 r
  mult_73/U7/Z (XOR2HSV1)                                 0.03      19.42 f
  mult_73/PRODUCT[31] (MLP_tanh_DW02_mult_2)              0.00      19.42 f
  sub_73/B[31] (MLP_tanh_DW01_sub_11)                     0.00      19.42 f
  sub_73/U10/ZN (CLKNHSV1)                                0.02      19.44 r
  sub_73/U2_31/S (AD1HSV1)                                0.07      19.51 r
  sub_73/DIFF[31] (MLP_tanh_DW01_sub_11)                  0.00      19.51 r
  U243/ZN (INOR2HSV1)                                     0.04      19.54 r
  U1093/Z (MUX2HSV1)                                      0.04      19.58 r
  r_reg_31_/D (DQHSV2)                                    0.00      19.58 r
  data arrival time                                                 19.58

  clock clk (rise edge)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24.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23.50
  r_reg_31_/CK (DQHSV2)                                   0.00      23.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00      23.50
  data required time                                                23.50
  --------------------------------------------------------------------------
  data required time                                                23.50
  data arrival time                                                -19.58
  --------------------------------------------------------------------------
  slack (MET)                                                        3.91

这个是ICC的clk的时序结果:
Startpoint: w_reg_3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r_reg_3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4.00
  w_reg_31_/CK (DQHSV2)                                   0.00       4.00 r
  w_reg_31_/Q (DQHSV2)                                    1.03 z     5.03 r
  div_72/a[31] (MLP_tanh_DW_div_tc_0)                     0.00 z     5.03 r
  div_72/U768/Z (CLKXOR2HSV1)                             0.29 z     5.33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0/CO (ADH1HSV1)                  0.12 z     5.44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CO (ADH1HSV1)                  0.12 z     5.5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2/CO (ADH1HSV1)                  0.10 z     5.6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3/CO (ADH1HSV1)                  0.10 z     5.7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4/CO (ADH1HSV1)                  0.10 z     5.8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5/CO (ADH1HSV1)                  0.10 z     5.9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6/CO (ADH1HSV1)                  0.10 z     6.0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7/CO (ADH1HSV1)                  0.10 z     6.1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8/CO (ADH1HSV1)                  0.10 z     6.2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9/CO (ADH1HSV1)                  0.10 z     6.3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0/CO (ADH1HSV1)                 0.10 z     6.4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1/CO (ADH1HSV1)                 0.10 z     6.5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2/CO (ADH1HSV1)                 0.10 z     6.6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3/CO (ADH1HSV1)                 0.10 z     6.7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4/CO (ADH1HSV1)                 0.10 z     6.8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5/CO (ADH1HSV1)                 0.10 z     6.9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6/CO (ADH1HSV1)                 0.10 z     7.0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7/CO (ADH1HSV1)                 0.10 z     7.16 r
  div_72/u_div_u_ha_AInc_18/S (ADH1HSV1)                  0.14 z     7.30 f
  div_72/U233/Z (OR2HSV2)                                 0.13 z     7.43 f
  div_72/U99/Z (OR2HSV2)                                  0.14 z     7.57 f
  div_72/U171/Z (CLKAND2HSV2)                             0.10 z     7.67 f
  div_72/U172/Z (CLKAND2HSV2)                             0.10 z     7.77 f
  div_72/U235/Z (CLKAND2HSV2)                             0.10 z     7.86 f
  div_72/U100/Z (OR2HSV2)                                 0.13 z     8.00 f
  div_72/U236/Z (CLKAND2HSV2)                             0.10 z     8.09 f
  div_72/U267/Z (OR2HSV2)                                 0.13 z     8.23 f
  div_72/U268/Z (OR2HSV2)                                 0.14 z     8.37 f
  div_72/U97/Z (OR2HSV2)                                  0.14 z     8.50 f
  div_72/U170/Z (CLKAND2HSV2)                             0.10 z     8.60 f
  div_72/U234/Z (CLKAND2HSV2)                             0.09 z     8.69 f
  div_72/U98/Z (OR2HSV2)                                  0.13 z     8.82 f
  div_72/U124/Z (CLKAND2HSV2)                             0.21 z     9.03 f
  div_72/U22/Z (CLKXOR2HSV2)                              0.23 z     9.27 f
  div_72/U173/Z (OR2HSV2)                                 0.13 z     9.40 f
  div_72/U95/Z (OR2HSV2)                                  0.14 z     9.53 f
  div_72/U126/Z (CLKAND2HSV2)                             0.10 z     9.63 f
  div_72/U127/Z (CLKAND2HSV2)                             0.10 z     9.73 f
  div_72/U189/Z (CLKAND2HSV2)                             0.10 z     9.83 f
  div_72/U96/Z (OR2HSV2)                                  0.13 z     9.96 f
  div_72/U190/Z (CLKAND2HSV2)                             0.10 z    10.06 f
  div_72/U237/Z (OR2HSV2)                                 0.13 z    10.19 f
  div_72/U238/Z (OR2HSV2)                                 0.14 z    10.33 f
  div_72/U94/Z (OR2HSV2)                                  0.14 z    10.47 f
  div_72/U125/Z (CLKAND2HSV2)                             0.10 z    10.57 f
  div_72/U188/Z (CLKAND2HSV2)                             0.10 z    10.66 f
  div_72/U51/Z (OR2HSV2)                                  0.14 z    10.80 f
  div_72/U433/ZN (CLKNAND2HSV2)                           0.04 z    10.84 r
  div_72/U34/ZN (OAI21HSV2)                               0.28 z    11.12 f
  div_72/U17/Z (CLKXOR2HSV2)                              0.30 z    11.42 f
  div_72/U187/Z (OR2HSV2)                                 0.13 z    11.55 f
  div_72/U79/Z (OR2HSV2)                                  0.14 z    11.69 f
  div_72/U155/Z (CLKAND2HSV2)                             0.10 z    11.79 f
  div_72/U169/Z (CLKAND2HSV2)                             0.10 z    11.88 f
  div_72/U218/Z (CLKAND2HSV2)                             0.10 z    11.98 f
  div_72/U93/Z (OR2HSV2)                                  0.13 z    12.11 f
  div_72/U232/Z (CLKAND2HSV2)                             0.10 z    12.21 f
  div_72/U252/Z (OR2HSV2)                                 0.13 z    12.35 f
  div_72/U266/Z (OR2HSV2)                                 0.14 z    12.48 f
  div_72/U65/Z (OR2HSV2)                                  0.14 z    12.62 f
  div_72/U141/Z (CLKAND2HSV2)                             0.10 z    12.72 f
  div_72/U204/Z (CLKAND2HSV2)                             0.10 z    12.82 f
  div_72/U50/Z (OR2HSV2)                                  0.13 z    12.95 f
  div_72/U30/ZN (IOA21HSV2)                               0.33 z    13.28 f
  div_72/U1/Z (CLKXOR2HSV2)                               0.30 z    13.58 f
  div_72/U186/Z (OR2HSV2)                                 0.13 z    13.71 f
  div_72/U78/Z (OR2HSV2)                                  0.14 z    13.85 f
  div_72/U154/Z (CLKAND2HSV2)                             0.10 z    13.95 f
  div_72/U168/Z (CLKAND2HSV2)                             0.10 z    14.04 f
  div_72/U217/Z (CLKAND2HSV2)                             0.10 z    14.14 f
  div_72/U92/Z (OR2HSV2)                                  0.13 z    14.27 f
  div_72/U231/Z (CLKAND2HSV2)                             0.10 z    14.37 f
  div_72/U251/Z (OR2HSV2)                                 0.13 z    14.51 f
  div_72/U265/Z (OR2HSV2)                                 0.14 z    14.64 f
  div_72/U64/Z (OR2HSV2)                                  0.14 z    14.78 f
  div_72/U140/Z (CLKAND2HSV2)                             0.10 z    14.88 f
  div_72/U203/Z (CLKAND2HSV2)                             0.10 z    14.98 f
  div_72/U49/Z (OR2HSV2)                                  0.13 z    15.11 f
  div_72/U26/ZN (IOA21HSV2)                               0.33 z    15.45 f
  div_72/U685/Z (MUX2HSV1)                                0.22 z    15.66 f
  div_72/U185/Z (OR2HSV2)                                 0.15 z    15.81 f
  div_72/U77/Z (OR2HSV2)                                  0.14 z    15.95 f
  div_72/U153/Z (CLKAND2HSV2)                             0.10 z    16.05 f
  div_72/U167/Z (CLKAND2HSV2)                             0.10 z    16.15 f
  div_72/U216/Z (CLKAND2HSV2)                             0.10 z    16.24 f
  div_72/U91/Z (OR2HSV2)                                  0.13 z    16.38 f
  div_72/U230/Z (CLKAND2HSV2)                             0.10 z    16.48 f
  div_72/U250/Z (OR2HSV2)                                 0.13 z    16.61 f
  div_72/U264/Z (OR2HSV2)                                 0.14 z    16.75 f
  div_72/U63/Z (OR2HSV2)                                  0.14 z    16.88 f
  div_72/U139/Z (CLKAND2HSV2)                             0.10 z    16.98 f
  div_72/U202/Z (CLKAND2HSV2)                             0.10 z    17.08 f
  div_72/U48/Z (OR2HSV2)                                  0.13 z    17.21 f
  div_72/U21/ZN (IOA21HSV2)                               0.33 z    17.54 f
  div_72/U8/Z (CLKXOR2HSV2)                               0.30 z    17.84 f
  div_72/U184/Z (OR2HSV2)                                 0.13 z    17.97 f
  div_72/U76/Z (OR2HSV2)                                  0.14 z    18.11 f
  div_72/U152/Z (CLKAND2HSV2)                             0.10 z    18.21 f
  div_72/U166/Z (CLKAND2HSV2)                             0.10 z    18.31 f
  div_72/U215/Z (CLKAND2HSV2)                             0.10 z    18.40 f
  div_72/U90/Z (OR2HSV2)                                  0.13 z    18.54 f
  div_72/U229/Z (CLKAND2HSV2)                             0.10 z    18.64 f
  div_72/U249/Z (OR2HSV2)                                 0.13 z    18.77 f
  div_72/U263/Z (OR2HSV2)                                 0.14 z    18.91 f
  div_72/U62/Z (OR2HSV2)                                  0.14 z    19.05 f
  div_72/U138/Z (CLKAND2HSV2)                             0.10 z    19.15 f
  div_72/U201/Z (CLKAND2HSV2)                             0.10 z    19.24 f
  div_72/U47/Z (OR2HSV2)                                  0.13 z    19.38 f
  div_72/U33/ZN (IOA21HSV2)                               0.33 z    19.70 f
  div_72/U2/Z (CLKXOR2HSV2)                               0.30 z    20.00 f
  div_72/U183/Z (OR2HSV2)                                 0.13 z    20.13 f
  div_72/U75/Z (OR2HSV2)                                  0.14 z    20.27 f
  div_72/U151/Z (CLKAND2HSV2)                             0.10 z    20.37 f
  div_72/U165/Z (CLKAND2HSV2)                             0.10 z    20.47 f
  div_72/U214/Z (CLKAND2HSV2)                             0.10 z    20.56 f
  div_72/U89/Z (OR2HSV2)                                  0.13 z    20.70 f
  div_72/U228/Z (CLKAND2HSV2)                             0.10 z    20.80 f
  div_72/U248/Z (OR2HSV2)                                 0.13 z    20.93 f
  div_72/U262/Z (OR2HSV2)                                 0.14 z    21.07 f
  div_72/U61/Z (OR2HSV2)                                  0.14 z    21.21 f
  div_72/U137/Z (CLKAND2HSV2)                             0.10 z    21.31 f
  div_72/U200/Z (CLKAND2HSV2)                             0.10 z    21.40 f
  div_72/U46/Z (OR2HSV2)                                  0.13 z    21.54 f
  div_72/U29/ZN (IOA21HSV2)                               0.33 z    21.86 f
  div_72/U9/Z (CLKXOR2HSV2)                               0.30 z    22.16 f
  div_72/U182/Z (OR2HSV2)                                 0.13 z    22.29 f
  div_72/U74/Z (OR2HSV2)                                  0.14 z    22.43 f
  div_72/U150/Z (CLKAND2HSV2)                             0.10 z    22.53 f
  div_72/U164/Z (CLKAND2HSV2)                             0.10 z    22.63 f
  div_72/U213/Z (CLKAND2HSV2)                             0.10 z    22.72 f
  div_72/U88/Z (OR2HSV2)                                  0.13 z    22.86 f
  div_72/U227/Z (CLKAND2HSV2)                             0.10 z    22.96 f
  div_72/U247/Z (OR2HSV2)                                 0.13 z    23.09 f
  div_72/U261/Z (OR2HSV2)                                 0.14 z    23.23 f
  div_72/U60/Z (OR2HSV2)                                  0.14 z    23.37 f
  div_72/U136/Z (CLKAND2HSV2)                             0.10 z    23.47 f
  div_72/U199/Z (CLKAND2HSV2)                             0.10 z    23.56 f
  div_72/U45/Z (OR2HSV2)                                  0.13 z    23.70 f
  div_72/U25/ZN (IOA21HSV2)                               0.33 z    24.03 f
  div_72/U3/Z (CLKXOR2HSV2)                               0.30 z    24.32 f
  div_72/U181/Z (OR2HSV2)                                 0.13 z    24.46 f
  div_72/U73/Z (OR2HSV2)                                  0.14 z    24.59 f
  div_72/U149/Z (CLKAND2HSV2)                             0.10 z    24.69 f
  div_72/U163/Z (CLKAND2HSV2)                             0.10 z    24.79 f
  div_72/U212/Z (CLKAND2HSV2)                             0.10 z    24.89 f
  div_72/U87/Z (OR2HSV2)                                  0.13 z    25.02 f
  div_72/U226/Z (CLKAND2HSV2)                             0.10 z    25.12 f
  div_72/U246/Z (OR2HSV2)                                 0.13 z    25.25 f
  div_72/U260/Z (OR2HSV2)                                 0.14 z    25.39 f
  div_72/U59/Z (OR2HSV2)                                  0.14 z    25.53 f
  div_72/U135/Z (CLKAND2HSV2)                             0.10 z    25.63 f
  div_72/U198/Z (CLKAND2HSV2)                             0.10 z    25.72 f
  div_72/U44/Z (OR2HSV2)                                  0.13 z    25.86 f
  div_72/U20/ZN (IOA21HSV2)                               0.33 z    26.19 f
  div_72/U10/Z (CLKXOR2HSV2)                              0.30 z    26.48 f
  div_72/U180/Z (OR2HSV2)                                 0.13 z    26.62 f
  div_72/U72/Z (OR2HSV2)                                  0.14 z    26.75 f
  div_72/U148/Z (CLKAND2HSV2)                             0.10 z    26.85 f
  div_72/U162/Z (CLKAND2HSV2)                             0.10 z    26.95 f
  div_72/U211/Z (CLKAND2HSV2)                             0.10 z    27.05 f
  div_72/U86/Z (OR2HSV2)                                  0.13 z    27.18 f
  div_72/U225/Z (CLKAND2HSV2)                             0.10 z    27.28 f
  div_72/U245/Z (OR2HSV2)                                 0.13 z    27.41 f
  div_72/U259/Z (OR2HSV2)                                 0.14 z    27.55 f
  div_72/U58/Z (OR2HSV2)                                  0.14 z    27.69 f
  div_72/U134/Z (CLKAND2HSV2)                             0.10 z    27.79 f
  div_72/U197/Z (CLKAND2HSV2)                             0.10 z    27.88 f
  div_72/U43/Z (OR2HSV2)                                  0.13 z    28.02 f
  div_72/U32/ZN (IOA21HSV2)                               0.33 z    28.35 f
  div_72/U4/Z (CLKXOR2HSV2)                               0.30 z    28.65 f
  div_72/U179/Z (OR2HSV2)                                 0.13 z    28.78 f
  div_72/U71/Z (OR2HSV2)                                  0.14 z    28.92 f
  div_72/U147/Z (CLKAND2HSV2)                             0.10 z    29.02 f
  div_72/U161/Z (CLKAND2HSV2)                             0.10 z    29.11 f
  div_72/U210/Z (CLKAND2HSV2)                             0.10 z    29.21 f
  div_72/U85/Z (OR2HSV2)                                  0.13 z    29.34 f
  div_72/U224/Z (CLKAND2HSV2)                             0.10 z    29.44 f
  div_72/U244/Z (OR2HSV2)                                 0.13 z    29.57 f
  div_72/U258/Z (OR2HSV2)                                 0.14 z    29.71 f
  div_72/U57/Z (OR2HSV2)                                  0.14 z    29.85 f
  div_72/U133/Z (CLKAND2HSV2)                             0.10 z    29.95 f
  div_72/U196/Z (CLKAND2HSV2)                             0.10 z    30.05 f
  div_72/U42/Z (OR2HSV2)                                  0.13 z    30.18 f
  div_72/U28/ZN (IOA21HSV2)                               0.33 z    30.51 f
  div_72/U11/Z (CLKXOR2HSV2)                              0.30 z    30.81 f
  div_72/U178/Z (OR2HSV2)                                 0.13 z    30.94 f
  div_72/U70/Z (OR2HSV2)                                  0.14 z    31.08 f
  div_72/U146/Z (CLKAND2HSV2)                             0.10 z    31.18 f
  div_72/U160/Z (CLKAND2HSV2)                             0.10 z    31.27 f
  div_72/U209/Z (CLKAND2HSV2)                             0.10 z    31.37 f
  div_72/U84/Z (OR2HSV2)                                  0.13 z    31.50 f
  div_72/U223/Z (CLKAND2HSV2)                             0.10 z    31.60 f
  div_72/U243/Z (OR2HSV2)                                 0.13 z    31.74 f
  div_72/U257/Z (OR2HSV2)                                 0.14 z    31.87 f
  div_72/U56/Z (OR2HSV2)                                  0.14 z    32.01 f
  div_72/U132/Z (CLKAND2HSV2)                             0.10 z    32.11 f
  div_72/U195/Z (CLKAND2HSV2)                             0.10 z    32.21 f
  div_72/U41/Z (OR2HSV2)                                  0.13 z    32.34 f
  div_72/U24/ZN (IOA21HSV2)                               0.33 z    32.67 f
  div_72/U5/Z (CLKXOR2HSV2)                               0.30 z    32.97 f
  div_72/U177/Z (OR2HSV2)                                 0.13 z    33.10 f
  div_72/U69/Z (OR2HSV2)                                  0.14 z    33.24 f
  div_72/U145/Z (CLKAND2HSV2)                             0.10 z    33.34 f
  div_72/U159/Z (CLKAND2HSV2)                             0.10 z    33.43 f
  div_72/U208/Z (CLKAND2HSV2)                             0.10 z    33.53 f
  div_72/U83/Z (OR2HSV2)                                  0.13 z    33.66 f
  div_72/U222/Z (CLKAND2HSV2)                             0.10 z    33.76 f
  div_72/U242/Z (OR2HSV2)                                 0.13 z    33.90 f
  div_72/U256/Z (OR2HSV2)                                 0.14 z    34.03 f
  div_72/U55/Z (OR2HSV2)                                  0.14 z    34.17 f
  div_72/U131/Z (CLKAND2HSV2)                             0.10 z    34.27 f
  div_72/U194/Z (CLKAND2HSV2)                             0.10 z    34.37 f
  div_72/U40/Z (OR2HSV2)                                  0.13 z    34.50 f
  div_72/U19/ZN (IOA21HSV2)                               0.33 z    34.83 f
  div_72/U31/Z (CLKXOR2HSV2)                              0.30 z    35.13 f
  div_72/U176/Z (OR2HSV2)                                 0.13 z    35.26 f
  div_72/U68/Z (OR2HSV2)                                  0.14 z    35.40 f
  div_72/U144/Z (CLKAND2HSV2)                             0.10 z    35.50 f
  div_72/U158/Z (CLKAND2HSV2)                             0.10 z    35.59 f
  div_72/U207/Z (CLKAND2HSV2)                             0.10 z    35.69 f
  div_72/U82/Z (OR2HSV2)                                  0.13 z    35.82 f
  div_72/U221/Z (CLKAND2HSV2)                             0.10 z    35.92 f
  div_72/U241/Z (OR2HSV2)                                 0.13 z    36.06 f
  div_72/U255/Z (OR2HSV2)                                 0.14 z    36.19 f
  div_72/U54/Z (OR2HSV2)                                  0.14 z    36.33 f
  div_72/U130/Z (CLKAND2HSV2)                             0.10 z    36.43 f
  div_72/U193/Z (CLKAND2HSV2)                             0.10 z    36.53 f
  div_72/U39/Z (OR2HSV2)                                  0.13 z    36.66 f
  div_72/U16/ZN (IOA21HSV2)                               0.33 z    37.00 f
  div_72/U580/Z (MUX2HSV1)                                0.22 z    37.21 f
  div_72/U175/Z (OR2HSV2)                                 0.15 z    37.36 f
  div_72/U67/Z (OR2HSV2)                                  0.14 z    37.50 f
  div_72/U143/Z (CLKAND2HSV2)                             0.10 z    37.60 f
  div_72/U157/Z (CLKAND2HSV2)                             0.10 z    37.70 f
  div_72/U206/Z (CLKAND2HSV2)                             0.10 z    37.79 f
  div_72/U81/Z (OR2HSV2)                                  0.13 z    37.93 f
  div_72/U220/Z (CLKAND2HSV2)                             0.10 z    38.03 f
  div_72/U240/Z (OR2HSV2)                                 0.13 z    38.16 f
  div_72/U254/Z (OR2HSV2)                                 0.14 z    38.30 f
  div_72/U53/Z (OR2HSV2)                                  0.14 z    38.43 f
  div_72/U129/Z (CLKAND2HSV2)                             0.10 z    38.53 f
  div_72/U192/Z (CLKAND2HSV2)                             0.10 z    38.63 f
  div_72/U38/Z (OR2HSV2)                                  0.13 z    38.76 f
  div_72/U27/ZN (IOA21HSV2)                               0.33 z    39.09 f
  div_72/U6/Z (CLKXOR2HSV2)                               0.30 z    39.39 f
  div_72/U174/Z (OR2HSV2)                                 0.13 z    39.52 f
  div_72/U66/Z (OR2HSV2)                                  0.14 z    39.66 f
  div_72/U142/Z (CLKAND2HSV2)                             0.10 z    39.76 f
  div_72/U156/Z (CLKAND2HSV2)                             0.10 z    39.86 f
  div_72/U205/Z (CLKAND2HSV2)                             0.10 z    39.95 f
  div_72/U80/Z (OR2HSV2)                                  0.13 z    40.09 f
  div_72/U219/Z (CLKAND2HSV2)                             0.10 z    40.19 f
  div_72/U239/Z (OR2HSV2)                                 0.13 z    40.32 f
  div_72/U253/Z (OR2HSV2)                                 0.14 z    40.46 f
  div_72/U52/Z (OR2HSV2)                                  0.14 z    40.60 f
  div_72/U128/Z (CLKAND2HSV2)                             0.10 z    40.70 f
  div_72/U191/Z (CLKAND2HSV2)                             0.10 z    40.79 f
  div_72/U37/Z (OR2HSV2)                                  0.13 z    40.92 f
  div_72/U23/ZN (IOA21HSV2)                               0.34 z    41.26 f
  div_72/U107/ZN (MUX2NHSV1)                              0.13 z    41.39 r
  div_72/U272/Z (CLKAND2HSV2)                             0.11 z    41.50 r
  div_72/U336/ZN (CLKNAND2HSV2)                           0.04 z    41.54 f
  div_72/U271/Z (CLKAND2HSV2)                             0.08 z    41.62 f
  div_72/U108/Z (CLKAND2HSV2)                             0.07 z    41.69 f
  div_72/U469/ZN (CLKNAND2HSV2)                           0.03 z    41.72 r
  div_72/U353/ZN (CLKNAND2HSV2)                           0.04 z    41.76 f
  div_72/U486/ZN (CLKNAND2HSV2)                           0.04 z    41.79 r
  div_72/U109/Z (CLKAND2HSV2)                             0.06 z    41.85 r
  div_72/U7/ZN (AOI31HSV2)                                0.06 z    41.91 f
  div_72/U18/ZN (IOA21HSV2)                               0.10 z    42.01 f
  div_72/U36/ZN (IOA21HSV2)                               0.10 z    42.12 f
  div_72/U519/Z (CLKXOR2HSV1)                             0.12 z    42.24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0/CO (ADH1HSV1)                  0.12 z    42.36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1/CO (ADH1HSV1)                  0.12 z    42.48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2/CO (ADH1HSV1)                  0.10 z    42.58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3/CO (ADH1HSV1)                  0.10 z    42.68 r
  div_72/u_div_u_ha_QInc_4/S (ADH1HSV1)                   0.23 z    42.91 f
  div_72/quotient[4] (MLP_tanh_DW_div_tc_0)               0.00 z    42.91 f
  mult_73/A[4] (MLP_tanh_DW02_mult_2)                     0.00 z    42.91 f
  mult_73/S2_4_1/CO (AD1HSV1)                             0.40 z    43.31 f
  mult_73/S2_5_1/CO (AD1HSV1)                             0.30 z    43.61 f
  mult_73/S2_6_1/CO (AD1HSV1)                             0.30 z    43.91 f
  mult_73/S2_7_1/CO (AD1HSV1)                             0.30 z    44.21 f
  mult_73/S2_8_1/CO (AD1HSV1)                             0.30 z    44.52 f
  mult_73/S2_9_1/CO (AD1HSV1)                             0.30 z    44.82 f
  mult_73/S2_10_1/CO (AD1HSV1)                            0.30 z    45.12 f
  mult_73/S2_11_1/CO (AD1HSV1)                            0.30 z    45.42 f
  mult_73/S2_12_1/CO (AD1HSV1)                            0.30 z    45.73 f
  mult_73/S2_13_1/CO (AD1HSV1)                            0.30 z    46.03 f
  mult_73/S2_14_1/CO (AD1HSV1)                            0.30 z    46.33 f
  mult_73/S2_15_1/CO (AD1HSV1)                            0.30 z    46.63 f
  mult_73/S2_16_1/CO (AD1HSV1)                            0.30 z    46.94 f
  mult_73/S2_17_1/CO (AD1HSV1)                            0.30 z    47.24 f
  mult_73/S2_18_1/CO (AD1HSV1)                            0.30 z    47.54 f
  mult_73/S2_19_1/CO (AD1HSV1)                            0.30 z    47.84 f
  mult_73/S2_20_1/CO (AD1HSV1)                            0.30 z    48.15 f
  mult_73/S2_21_1/CO (AD1HSV1)                            0.30 z    48.45 f
  mult_73/S2_22_1/CO (AD1HSV1)                            0.30 z    48.75 f
  mult_73/S2_23_1/CO (AD1HSV1)                            0.30 z    49.05 f
  mult_73/S2_24_1/CO (AD1HSV1)                            0.30 z    49.36 f
  mult_73/S2_25_1/CO (AD1HSV1)                            0.30 z    49.66 f
  mult_73/S2_26_1/CO (AD1HSV1)                            0.30 z    49.96 f
  mult_73/S2_27_1/CO (AD1HSV1)                            0.30 z    50.26 f
  mult_73/S2_28_1/CO (AD1HSV1)                            0.30 z    50.57 f
  mult_73/S2_29_1/CO (AD1HSV1)                            0.30 z    50.87 f
  mult_73/S2_30_1/S (AD1HSV1)                             0.25 z    51.12 f
  mult_73/U15/Z (XOR2HSV1)                                0.13 z    51.25 r
  mult_73/U7/Z (XOR2HSV1)                                 0.12 z    51.37 f
  mult_73/PRODUCT[31] (MLP_tanh_DW02_mult_2)              0.00 z    51.37 f
  sub_73/B[31] (MLP_tanh_DW01_sub_11)                     0.00 z    51.37 f
  sub_73/U10/ZN (CLKNHSV1)                                0.05 z    51.42 r
  sub_73/U2_31/S (AD1HSV1)                                0.24 z    51.66 r
  sub_73/DIFF[31] (MLP_tanh_DW01_sub_11)                  0.00 z    51.66 r
  U243/ZN (INOR2HSV1)                                     0.11 z    51.77 r
  U1093/Z (MUX2HSV1)                                      0.17 z    51.95 r
  r_reg_31_/D (DQHSV2)                                    0.00 z    51.95 r
  data arrival time                                                 51.95

  clock clk (rise edge)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24.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23.50
  r_reg_31_/CK (DQHSV2)                                   0.00      23.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02      23.52
  data required time                                                23.52
  --------------------------------------------------------------------------
  data required time                                                23.52
  data arrival time                                                -51.95
  --------------------------------------------------------------------------
  slack (VIOLATED)                                                 -28.43

网友(2023-04-27):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问问这种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path 这么长,不太好搞。。。如果没有place, 先place 之后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