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SMC65 工艺DNW管子进行LVS时报告nothing in layout

楼主(2020-03-26):
最近在学习DNW的管子layout,DRC都检查过了,然后LVS时出现以下报告:

ERROR: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ERROR: Nothing in layout.

*** 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4 ***

器件都更新了一遍,重新导入还是如此。
在DR文件找不到相关DNW与LVS有关的描述,搜索论坛看到部分人说是GDS问题。
但是我之前跑没有DNW管子的时候是正常的。
也有人说是DNW管子没有加LVS识别层,但是我这lsw上没看到这个层次。。。。

有没有还好心人帮忙解决下或者给个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你用gds做验证的话,那么DRC和LVS用的是同一个gds,如果DRC过了,说明不会是GDS问题。
如果用界面直接export来run,LVS做一下DRC做一下,如果DRC依然能正确执行,估计也不是比较常见的掉库的问题。
那么最大可能就是字面意思,在layout里面没有形成任何器件,这个你看一下LVS时导出的版图网表,看是不是没有器件。
如果是在layout里面没有形成器件,这个和厂家的command file文件写法有关,同样的情况,有的是bad device,有的是没有器件,有的是识别成其他类型,总之是出问题了。
那么思路是上面提到的DNW没有加表示层的那个思路,不一定要有标识层,你查一查库里(不是NBA那个)有没有带DNW的器件,对比一下你的有没有缺层次,看一看提cdl网表的model的端口信息,有没有缺端口什么的,再看看剖面图,器件放DNW里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参考下ERC和DRC等等的,有没有啥提示,应该能找到的,祝好运哦。

网友:
版图截下来看一下

网友:
估计是DNWELL没接电位,或者没有识别层

楼主:
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我对DNW层次没有理解好,搞错了层次摆放顺序
二是NDW PW的电位没有给对
因此会导致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gds做验证的话,那么DRC和LVS用的是同一个gds,如果DRC过了,说明不会是GDS问题。
如果用界面直接e ...

您好,我在用tsmcN65做lvs时就出现了您所说的电感电容识别不出来的情况,在cmd file里面没有看到电感的定义,请问下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的工艺验证规则,要求围psub或者其他标识层才能识别环内的器件,最外面围环了吗

网友:
有没有include .subckt?

网友(2020-08-10):
DNW管子 应该是CDL里面没有定义 要INCLUDE 一个新的空网表文件即可

网友(2022-05-09):
引用 楼主:
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我对DNW层次没有理解好,搞错了层次摆放顺序
二是NDW PW的电位没有给对

可以请问一下楼主 TSMC65 dnw管子 版图应该怎么画吗 我加了pw层 pdk层 调出了bodytie 但还是画不对。

网友(2023-09-1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