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显示数值的有效位数问题

楼主(2020-03-26):
这是节点电压的结果,很难看清楚。

网友A:
maybe can try this

netVoltageSignificantDigit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s to be considered for net voltage. The default
value is 3.
In .cdsenv:
cpf netVoltageSignificantDigits string "3"
In .cdsinit or the CIW:
("cpf" "netVoltageSignificantDigits" 'string "3")
Valid Value: A string value that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decimal digits.
Default Value: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ybe can try this

netVoltageSignificantDigits

thank you I'll go and check it later. Cause the problem disappeared itself

网友B:
aelPushSignifDigits(6)

括号里面的数字随便写,写多少就是显示多少位。
这个脚本可以加载.cdsinit里面,也可以每次启动virtuoso之后再CIW手工输入,只要你不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elPushSignifDigits(6)

括号里面的数字随便写,写多少就是显示多少位。

感谢,其实我后来没有做任何其他操作,这个问题就自动消失了,很神奇。我后面去试试你的方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elPushSignifDigits(6)

括号里面的数字随便写,写多少就是显示多少位。

请问一下,ae后面接的是英文字母还是竖杠,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的报错呢?

网友(2020-09-02):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ae后面接的是英文字母还是竖杠,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的报错呢?
...

( 前面没有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