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evice跑了半小时没完,想加快速度应该修改哪些数据?

楼主(2020-03-26):
sdevice跑了半小时没完,想加快速度应该修改哪些数据?

Math{
Extrapolate
RelErrControl
Notdamped=100
Iterations=20
Digits=5
ErrReff(electron)= 1.0e7
ErrReff (hole)= 1.0e7}

网友:
第一,看自己的网格设定,看网格是不是设定的太密了,可以适当的tune疏一些。
第二,看自己设定的model是不是过多,有一些不必要的model可以删除。
第三,看自己设定的increment,看这个是不是设定的太小了,这个需要>1.0,但是不要超多1.5.

网友:
model 我覺得可以檢查一下,  有些不必要的 model 可以不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