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DIV求助

楼主(2020-03-26):
大家好,我用CML master-slave latch搭了一个CML DFF,做简单分频,但是输出结果好像是锁在了中间电平,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时钟太快了,时钟速度慢一点仿真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时钟太快了,时钟速度慢一点仿真会怎么样

不是频率的问题,降频10倍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频率的问题,降频10倍还是不行。

能试试给D端设一个初始值吗

网友B:
有看过CML的自谐振频率吗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B:
有看过CML的自谐振频率吗

请问这个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咋看?

当做oscillator来仿真啊,用hb来看

网友:
每个CML latch的Q和Qn加个两个交叉的反相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