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中如何设置blowup

楼主(2020-03-26):
如题。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仿真时候,一直遇到无法DC无法收敛的问题。
采用的ADE环境下的spectre18.1工具。
提示我可以修改blowup的值,请问在什么地方修改呢?
提示: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我看到是电流和电压都很大。

网友A:
检查你电路里的元件值是否设置得合理,我昨天仿真的时候把电容的单位忘记了,然后节点电压就是上GV了,仿真器报blown up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电路里的元件值是否设置得合理,我昨天仿真的时候把电容的单位忘记了,然后节点电压就是上GV了,仿真 ...

元器件的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从别的工艺转移过来的电路,工作特性可能不可靠,不过电路结构和元器件照理说是不应该会出现大电流大电压的情况,每个子模块单独的仿真也是能做的。就是几个模块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收敛。现在有点效果的是设置一些nodeset,偶尔跑通的时候能出预期的结果,不过很麻烦,也很容易就不收敛了。

最好就是直接改一下这个blowup的值试试看能不能先跑通仿真再查看具体哪个位置可能有问题。我查了下手册,好像是在model部分改这个参数,尝试改了下spice model文件,不过一直不对。
希望知道的朋友们告知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2021-07-1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2-07):
有没有人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blowup

网友(2024-12-30):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有

网友:
更换仿真器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