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匹配的疑惑求解答

楼主(2020-03-26):
     关于匹配的疑惑:
     1 是不是管子匹配必须要保证左右对称?如4个A和4个B进行一维匹配,一般采用ABBAABBA的方式,其它方式可以吗?比如ABABBABA这样。
     2 如果只有3个A和3个B又该怎样匹配呢?

网友A:
1、从排列看差别不大,主要是ABBAABBA可以做到SD端共用,能省点儿面积,后面的ABABBABA做不到这一点。
2、模拟版图艺术上有常规的个数的匹配例子,具体有没有3个的我不记得了,不过碰到这种可以心里骂一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排列看差别不大,主要是ABBAABBA可以做到SD端共用,能省点儿面积,后面的ABABBABA做不到这一点。
2、 ...

网友:
3个A,3个B   你可以拆啊,拆成6个A,6个B,共质心结构
或者就是两排,一排ABA,一排B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