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lvs求助于

楼主(2020-03-26):
关于SCONNECT 与CONNECT的 区别?实在没法深入的搞懂 这两个连接。

网友:
Sconnnet我没遇到过,它是不是阱与阱,衬底与衬底之间没有连接,或者连接不当引起的
connet是不是就是一般连线引起的。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不一定正确。

网友:
SCONNECT = Soft Connect (指的大多是well之間的連線關係,從剖面圖來分析較容易除錯)

网友:
connect行成的是低阻连接,多用于金属间,而sconnect会产生高阻连接,多产生于井,称底,一般是需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