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IO测试遇到问题

楼主(2020-03-26):
芯片上有SDIO控制器,控制SD卡的读写。
现象1:速度快一点的时候,比如说SDIO控制器是100M,给SD卡的时钟是50M(卡能够支持50M的速度),可能会在测试系统运行十几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后出问题,表现是SD卡返回的状态表示数据CRC错误;如果将给SD卡的时钟调整到25M,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象是不固定出现的。
现象2:写SD卡的时候,data0被拉高,此时SD卡正在写数据,测试过程中发现写的过程尽然长达180ms,比较长,这个应该是出问题了,但是不知道卡里面为什么会这样?
请问大神问有没有人测试过SDIO控制器,遇到过类型的现象

楼主(2020-09-06):
第一点:确认测试用的SD卡是否支持相应的写入速度,之前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卡不支持那么快的写入速度
第二点:卡里面分为不同的块,在写入不同的块,如果写到边界写入时间会变的很长